《缝纫机维修实用案例》 机修工必读

楼主(2008-06-26):
双针平缝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断线

1、针板的梭头止动槽有伤痕。处理方法:用金刚锉或砂纸磨梭头止动槽,直至光滑无伤痕。
2、上线张力过强。处理方法:调整上线张力强度即可。
3、针和梭尖的各种关系不正确。处理方法:梭心过线钩的间隙调整到0.2mm,针和梭头的间隙调整到0.05mm,确认针杆高度及梭头同针板的间隙。
4、旋梭部位的油量少。处理方法:向旋梭部位加油。
5、拨线器的工作范围。处理方法:强度不合适,调整拨线器。
6、梭尖部位有磨损。处理方法:用金刚锉修磨梭尖部位,直至完好。
7、送布牙的针孔部位有伤痕。处理方法:修磨送布牙的针孔。
8、穿线错误。处理方法:重新穿线。
9、针的安装错误。处理方法:重新安装针;若针弯,换针。
10、压脚安装不好。处理方法:重新安装。
11、缝线缠绕等,使用涤纶线时特别容易断线。处理方法:尽量减弱上线张力和拨线器弹簧的力量。

楼主:
线松紧不好

线松紧不好
1、梭心的滑动不好。处理方法:更换梭心。
2、使用中厚布规格的缝纫机,因为布的种类、线的松紧可能会使机器变坏。处理方法:更换厚料用的压脚。
3、梭头和过线钩的间隙过大。处理方法:将间隙调至0.2mm。
4、送布牙过高。处理方法:将送布牙高度调整到1mm。
5、梭头和针板的间隙。处理方法:标准机时,将梭头和针板的间隙调整到0.6~0.9mm;剪线机时为1.3mm。
6、上线托刀移动刀的尖端。处理方法:调整移动刀的前后位置。

楼主:
面料起皱太多

2、上线张力过强。处理方法:尽量减弱上线张力。
2、底线张力过强。处理方法:尽量减弱底线张力。
3、拨线器弹簧过强。处理方法:尽量减弱拨线器弹簧的张力。
4、拨线器的工作范围大。处理方法:尽量缩小拨线器的工作范围。
5、压脚压力小。处理方法:尽量加大压脚压力至合适。
6、电机转速快。处理方法:降低缝纫速度。
7、缝纫机和缝纫物不太符合。处理方法:更换为适合的规格。

楼主:
跳针

1、针与旋梭的间隙及同步位置不对;处理方法:按照正确的标准要求来调整。
2、压脚压力太小;处理方法:调整压脚压力。
3、所用针的粗细不适合;处理方法:选用符合面料的机针。
4、使用尼龙线或太细的线时,重新穿线。

楼主:
我厂有台套结机老是断线,改怎么去处理好呢?求解决方法

仔细检查把第一夹线器合理调整,保证过线的松量;按标准调整针杆的高低位置,合理的调整机针、护针和旋梭之间的时间以及间隙;把底刀拆下磨一下或更换新刀,清洁底剪部位的污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断线故障。

楼主:
起步时,面线从针上脱逃

1、挑线簧张力太强;处理方法:将挑线簧张力调小。
2、底线张力太弱;处理方法:将底线张力调大。

楼主:
平缝机(双针)机针与旋梭的调法

根据缝料、用线的质量情况,调整针杆高度时将螺丝刀由面板孔插入,拧松针杆固定螺钉进行调整;旋梭的梭尖同针的吃势早,对收线率有好处,但容易发生跳针;吃势晚,对防止断线、浮线、跳针有明显的改善,但对收线率不利;针与旋梭尖的间隙大了,会发生跳针;针与梭尖接触或相撞,将会引起断线、断针调整针与梭尖的关系,当针杆自下死点上升到下刻线,梭尖同针中心线齐,只要拧松旋梭固定螺钉即可调整;调整针孔上端与梭尖高度时,调整旋梭内部的一个小螺丝即可使旋梭升高或降低;调整针与梭尖间隙,拧松旋梭轴座上的两个固定螺钉即可使旋梭左右移动。

楼主:
包缝机机针与上下弯针的对位的标准

机针的高度定位

    当机针上升到最高点时,针尖至针板平面(2线、3线9-10毫米)、(4线左机针为9-10毫米,右机针为8-9毫米)、(5线链线机针为7.5-5.8毫米,包边机针为9-10毫米)。

机针与下弯针、链线勾的定位

    当下弯针、链线勾摆动到最左边位置时,机针在最低时下弯针尖到机针的距离(3线为3.5-4毫米)、(4线2.8-3.1毫米左机针)(5线3.5-4毫米),弯针的倾斜角度均为3-6度,其之间的间隙均为0.05毫米;5线链线勾针尖到机针的距离为2.5-3毫米,勾针角度为5-7度。

机针与上弯针、上叉针的定位

    当上弯针、上叉针滑杆到达最高位置时,(2线上叉针至机针的距离为4-4.5毫米),(3线机针尖在下走到与上弯针接触时上弯针尖至机针的距离为4-4.5毫米),(4线上弯针针孔在两机针正中间),(5线同3线),上弯针与下弯针交叉时的间距均匀为0.10毫米。
    严格说包缝机的机针与上下弯针的对位是有要求标准的。如:机器部件有松动或不同缝料就得按机器的实际情况来处理。

楼主:
重机3200S电子锁眼机缝制开始时产生跳线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首先检查机针和缝线选用是否正确,机针是否正确安装,穿线方法和缝线张力是否正确以及机针和弯针是否损坏; 检查底线抓脚和芯线抓脚上是否夹有布屑等杂物,如有要及时清除;检查左右分布器安装位置是否正确;校正方法是移动左分布器,使其前端二叉部的中心和左弯针的底线孔中心一致,然后旋松分布器挡块,调整分布器挡块,调好后固定;移动右分布器,使右分布器和右弯针的内侧棱线(机针侧)一致,调好分布器挡块即可;弯针损伤或压脚头与机针落针的间隙过大,检查修复或更换弯针;压脚头与机针落针的间隙调整,旋松压脚曲柄座固定螺钉,把压脚曲柄向A方向移动,压脚头和机针落针处间隙变小,调整好后紧固压脚曲柄座固定螺钉。

楼主:
版主加分后再续

有人支持再续上

网友:
(今天忙刚上线)看得出你是缝纫机的行家里手。支持一下并希望多多上贴交流!其实别人来看贴也是一种学习和交流,只是不在行不能随便灌水罢了。谢老大给及时加分!

网友(2011-10-04):
做机修这行业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套结车具体剪线时间 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