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o在液压换向中可以恒压吗?

楼主(2008-06-26):
求助哪位帮个忙??

lgo在液压换向中可以恒压吗?

还是借助其他的 元件啊-----

我百度了一下,看见lgo 在恒压中的应用但是不懂呀

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不明白这logo是什么意思?

网友:
羚羊你好,我在google查了一下,LOGO是一种控制器,和PLC类似,但是有不同之处,附上文章一片,网上下的,共同学习,其实我也不懂的.

楼主:

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