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标的115CrV3相当于GB什么材料?---求助

楼主(2008-06-26):
DIN标的115CrV3相当于GB什么材料?或者用什么材料代替?谢谢

网友:
目前此材料我国并没有
可以用 AISI L2

网友:
引用 楼主:
DIN标的115CrV3相当于GB什么材料?或者用什么材料代替?谢谢

工具钢 Wnr1.2210
C1.10~1.25    Si0.15~0.30  Mn0.20~0.40  P0.030  S0.030  Cr0.50~0.80  V0.07~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