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法兰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设备设计压力是16公斤的,通径是200,也就是说按照国标法兰标准,要用12个M20螺栓孔法兰,但是客户有现成的管道和法兰,是10公斤,DN200的法兰,只带8个M20的螺栓孔,他想用现成的.我可以修改设备上法兰连接尺寸到PN10,DN200么?

我觉得法兰只是起连接管道的作用,应该可以把PN16,DN200 的换成PN10,DN200的法兰的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标准上又有这么大区别?

另:该设备压力是大与10公斤的.

网友:
可以用非标法兰,但须计算,不能简单的改成PN10,否则有问题,你要自己负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计算呢?

网友:
根据GB150-1998,上面又详细的手工计算方法。或用压力容器计算软件,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网友(2008-11-13):
标准以高压代低压可以(但不经济),低压代高压是不行的,出了问题都是你的责任了。

网友:
PN16 DN200的法兰太平常了吧!基本上到处都是,为什么要代用!

网友(2008-12-18):
回复 楼主:

一般就应该按照设计的要求来,否则出现问题都是你的责任,想换法兰型号最好和设计部门联系好。如果压力超了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到时候就不是简单的省钱的问题了@

网友(2009-04-26):
不要听客户的,他当然怎么省事怎么弄了,要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做,否则出了事,你责任就大了
反正我从来不这么忽悠客户,为对方着想才是真的为自己着想

网友:
要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做,安全第一.

网友(2009-07-15):
坚决不行!理由:
一、管道内压力大于10公斤,必须使用高一级的国家标准管件。
二、10公斤的法兰使用在该管道中有可能会产生变形,焊缝裂掉的可能性,造成泄露。
三、从安检局检查来看,不要惹起不必要的麻烦为好。
四、你那是什么客户,就这几片法兰能这多少钱?铤而走险,不,显而易见的危险,就是亲手埋葬你的钱途啊

网友(2010-11-21):
算下,出个非标法兰不就可以吗!

网友:
按照GB150上面的方法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
最好一標準為準,別亂改的好~

网友(2011-01-13):
管道泄漏太怕人了,以前的老东家管道泄漏,夏天最热的时候光摩擦就能使介质自燃。。。还是安全第一的好。

网友(2011-03-15):
一句话,细看标准别冒险。

网友:
高的改低的可以,但低的改高的要慎重!考虑,压力和震动因素!!!

网友(2011-04-18):
看下来得到了不少,高人真多啊,呵呵~

网友(2011-06-28):
严格按标准设计,按标准施工。

网友(2011-09-15):
刚查过,按国标PN10-DN200的法兰厚度52mm啊,强度应该很高啊,有必要那么厚吗,有谁知道国标法兰安全系数是多少,强度是怎校验的?

网友:
千万不要听客户的,他们当然是怎么省事省钱怎么弄,要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做,否则出了事,你要负责任的。

网友(2012-04-01):
设备的工作压力大于10公斤,当然不能用设计压力是10公斤的法兰啦

网友:
不能听客户的。出了问题他一定会推到你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