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LP 11-1/2 牙/英寸 是什么意思呀?规格是多少呀?

楼主(2008-06-26):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1-1/2" LP 11-1/2 牙/英寸 是什么意思呀?规格是多少呀?

网友:
你在哪里见到的,应该就是英制螺纹吧

网友:
1-1/2" 是公称规格
11-1/2 牙/英寸是每英寸11.5牙

占个NPT参考一下

网友:
1-1/2" 是螺纹的尺寸代号
11-1/2 牙/英寸是每英寸11.5牙
以上为60度美制(米制)左螺纹

网友(2008-11-13):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0-01-26):
石油管线管螺纹

网友(2010-06-20):
楼上说的才对,,我有相关资料,,
LP是石油管线管螺纹的代号
1-1/2"是公称尺寸代号
“11-1/2牙”是每英寸(即25.4mm)内的牙数为11.5牙。
明白了不?

网友:
螺纹的种类真的很多呀,哪位有相关不同标准之间的互换性的材料传上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