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配刀方面的知识,求资料

楼主(2008-06-26):
想了解一下机床配刀方面的知识
比如什么型号的机床 主轴是7:24的 还是1:10的 拉钉的选用 等等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或者机床参数手册什么的
小妹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你不是做刀的吗?连你都要问配刀的问题?
多了解刀具的设计知识,零件的加工工艺,金属切削工艺,夹具设计。多看看各厂家的设备参数。

网友:
机床的选用主要是根据零件加工工艺来安排,如节拍要求,加工部位及顺序,扭距及功率等;
机床确定后,刀柄也确定了;
再根据各工序加工内容来选择合适的刀具,比如多大的面用多大的面铣刀,根据孔的精度等级来选择合适的孔加工刀具,如钻头,铰刀,镗刀,丝锥等。
这些知识涉及到很多东西,一般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我一般都是在机床已经有人选好,夹具有人设计好的情况下来选配刀具,夹套,刀柄,刀片,扳手,对刀仪等等。

楼主:
回复2楼 小妹才疏学浅啊 不太懂加工工艺 虽然现在正努力的学 我只是负责出图 偶尔设计一下 所以想多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3楼 嗯 大概能理解 就是东西太多了  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那天有个客户说他们用的是老床子 主轴是公制80  有转换套  转莫氏的  我没听说过公制80  所以很晕 查手册是查到了 但是还是没见过那个主轴和转换套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看有没有体统介绍 机床 主轴锥度 所用拉钉是多少度的

网友:
公制80  ,也是莫氏锥度的一种,一般我们常说的莫氏1、2、3、4、5、6、号,再大就没有什么7号8号了,而是代之以80柄、90柄之类,但还是属于1:10的标准莫氏锥度只是更大而已
具体标准我没详细了解过哈,手头没电子版的标准,可能说的不是非常准确,但基本的原理没错,等回公司查到具体边准再详细说了

网友:
想多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哦 公制80的主轴是老床子了吧 我们这是机床厂 都没有了 很想看看主轴是什么样的 还有公制转莫氏的转换套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想多学学

网友:
首先当然看机床主轴。形式常见DIN69871(自动换刀)BT(日本标准)HSKCAT(美国标准)以及非自动换刀的。这些分类原理类似于车床有VDI刀座或其它刀座。每种类型中还有不同尺寸。能与机床相配是能安装在机床上使用的必要条件。
其次看所用的刀的安装方式。加工中心除镗刀外,主要是圆柱柄、带压力面的圆柱柄(又称侧压式)、带孔中心螺钉、带孔刀盘螺钉、丝锥用的圆柱柄尾部带方身、圆锥(莫氏圆锥)等。其中也有尺寸问题。能与刀具相配是能夹持刀具并传递刀具切削力的必要条件。
剩下就是配得好不好的问题。如力传递是不是符合加工需要,精度是不是符合加工需要,与工件夹具机床有没有干涉,悬伸长度够不够,安全性如何,操作方便程度,稳定性如何等等,细节还是很多的。高速时要考虑动平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我得多看看样本什么的了 先有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