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50的镍合金板材---请教

楼主(2008-06-26):
水刀能不能切50厚的镍合金板材?哪里能切割?成本要多少?板长4000mm

网友:
还真没切割过,你们山东淄博肯定有水切割设备的,特别是一些石材加工\玻璃加工企业.- \2 h* Y' n9 V
这种材料的性能不是太了解,要试试看了.

网友:
50厚的镍合金板材用水切割最好, 原因是其它加工方法会使材料变硬, 切割速度要看成分, 镍合金板材的硬度 在 90-250HV, 速度上有差别, 你的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