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合理几何角度及切削用量选择要求---请教

楼主(2008-06-26):
问题1:硬质合金刀精加工铸件或锻件毛坯时,刀具合理几何角度及切削用量选择要求.
        2:用高速钢刀具精车通孔时,刀具合理合理几何角度及切削用量选择要求是什么.
试阐述理由并推荐取值范围.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下面连接对您有帮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4999&extra=page%3D1

网友:
加工量大就建议使用可转位刀具,只要选择好了,会很稳定,可能要多家竞争,但最终的收益者还是你。

网友:
社区里有肯纳车刀样本,你可以下载。你可以很轻松选择到你想要的刀具。当然,你可以不买肯纳的刀具,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不过为什么我下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不过这是一道考试题,很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