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液压泵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8-06-26):
各位社友:
最近发现我们单位的液压泵放的位置各个不同,德国液压站的低压泵(内啮合齿轮泵)放在油箱的上面,高压泵(恒压变量柱塞泵)则放在侧面在同一水平面上;机械手的泵(轴向柱塞泵)则放在油箱的下面;美国的应达电炉的泵(柱塞泵)则放在侧面同一水平面上。为什么?

请教,谢谢!

网友:
1、将泵放在油箱的上面是为了减少震动,它的油泵那也肯定是浸在油液里面的,可以确保其充分吸油。齿轮泵本身泄漏比较大,放在油里正好可以使油又回油箱,减少了外泄。
2、柱塞泵放在油箱的侧面,机械固定,减少因其自身震动太大对阀和其它元件造成的影响。
3、手动泵放在油箱的底下,是为了在主泵不起作用时,安全考虑,充分使其吸油。
不知道我说的正确与否,还请大各位指教。

网友(2010-07-27):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觉得您回答很好啊 请教下 液压泵跟柴油机连接的作用有哪些?谢谢 或者说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
二楼回答得很好很详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