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08-06-26):
直径20毫米的孔,钻深290毫米,直线度0.15毫米,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加工?

网友:
搂主:
加工的孔是通孔还是忙孔?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通孔.

网友:
打个小孔后线切割。

网友:
如果用深孔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打个小孔后线切割,可能吗?如果小的都可以钻,那么20的就不怕了,对不对?其实先钻,然后就电火化,就可以做到

网友:
两把钻头:一把短的,一把长的。先用短的,再用长的!
钻头入口处毛坯面?那么先铣面再钻。

网友:
枪钻一定行的,先打中心孔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
1.使用枪孔钻
2.可以自行设计一款双刃钻,一刃钻加工,一刃车削加工,钻盲孔最好有效,加工精度对你所要求可行

网友:
这麽粗的钻头,290长,钻头钻没问题。不过得自己做一把深孔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打个小孔后线切割,可能吗?如果小的都可以钻,那么20的就不怕了,对不对?其实先钻,然后就电火化,就可以做到

孔20mm深290mm打通不难,难点是要保持0.15的直线度。
用12mm或者14mm的两头打,只要通就可以,打好后线切割。
电火花太慢,成本太高。

网友:
枪钻

不必那么复杂,就选择枪钻钻。

网友:
枪钻-我看行!

网友:
290叫什么深孔啊?郁闷。。。直线度完全可以保证啊。
枪钻肯定最快。。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看你磨钻头的水平,!我们使用加长钻头,不过没有打过这么深的空!

网友:
枪钻能干到0.15么?我们干直线度高的孔上卧铣。

网友:
290深的话,0.15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想找机床加工此孔,介绍台湾成佑的机床,专业生产深孔加工机械的.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