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坡口的讨论

楼主(2008-06-26):
一般的板厚在大于10mm的时候就需要开坡口,但是我看到一张图纸,板厚有30mm,有的地方开了坡口,有的地方没有开。是否开坡口不应该只取决于板的厚度,应该还有焊缝的主次关系吧,例如(板厚全为30mm)卷筒的底架主要焊缝应该是盖板和腹板的焊缝(腹板开坡口),其他起支撑作用的筋板与腹板和盖板的焊缝是次要焊缝(不开坡口),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是否开坡口主要根据构件的受力情况及设计要求。
常规来说焊缝要分一类,二类,三类焊缝,焊缝级别不同对其要求的焊接质量,坡口大小,无损检测等的要求也不同。
对于工字梁钢架形式,腹板,翼板对接必须开坡口,角焊缝视情况而定,筋板所连接的角焊缝可以不开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