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焊时,打完底,第一层填充时,为什么总是药皮子难打

楼主(2008-06-26):
平焊时,打完底,第一层填充时,为什么总是药皮子难打下来,该怎么办?我别的层填充药皮都好打!

楼主:
第二个问题

平焊打底时,越往后,我感觉电流越大,总是烧穿,我没调流,不知道怎么办,谁有经验告诉我下,怎么避面打底时烧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所说的是手工电弧焊打底,是吧?
出现上述原因主要是:1、打底焊填充焊缝金属少,在单位面积药皮的结合力大;
                    2、焊缝坡口质量不太规则。
解决上述问题:尽量压低电弧,减少咬边;降低坡口表面的粗燥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焊打底时,越往后,我感觉电流越大,总是烧穿,我没调流,不知道怎么办,谁有经验告诉我下,怎么避面打底时烧穿?

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刚开始施焊时工件的温度较低,但随着不断的焊接,工件温度逐渐升高,在相同电流的条件下就容易烧穿。
解决办法:开始出现烧穿现象时减小焊接电流;尽量压低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