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带传动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26):
设计带传动,用作微动调节机构。传动比为40,小带轮直径为10mm,大带轮直径为40mm,中心距是60mm,传送功率小于1w,手转小轮。我查看了机械工程手册, 按上面讲的带轮设计,功率远比这大, 计算轴半径的公式算出来的半径较大。由于结构限制,我设计的带轮尺寸有限制。 没有查到带的许用应力等参数, 不知道这样的结构可行不?
谁有没有类似经验啊?谁知道带的应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带传动,用作微动调节机构。传动比为4,小带轮直径为10mm,打带轮直径为50mm,中心距是60mm,传送功率小于1w,手转小轮。我查看了机械工程手册, 按上面讲的带轮设计,功率远比这大, 计算轴半径的公式算出来的半 ...

传动比为4
小带轮直径10,大带轮直径50??

楼主:
不好意思, 笔误,应改为40

网友:
1W,传递运动的意义比传递力要大一些吧.

楼主:
主要是传递运动 , 想用其作为微调机构的 调节环 ,那位高手有类似经验啊, 清指点一下阿

网友(2013-01-06):
物传动比不是4吗?

网友:
传动比不是4

网友:
作为微调机构,使用平皮带传动,效果不好,原因是1、皮带有一定的弹性变形,特别在极低速度时,有爬行现象,也就是你微动时,从动轮可能不动,你再调整一点,从动轮会突然跳动较多的情况。2、皮带传动有一定的滑动量,也会影响传动的准确。我建议使用小模数的齿形带效果会好一些,皮带要先根据你的设计要求选标准带,齿形带不一定正好符合你的要求,选齿形带可以稍长一点,然后,再调整两个齿形轮的直径与齿数,多少长出的部分,可用中间张紧轮来解决。皮带轮最好不要采取简支梁结构,最好是悬臂梁结构,这样比较好换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