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如何焊接?选用什么?

楼主(2008-06-26):
焊接紫铜(即一般所称的工业纯铜)的方法有气焊、手工碳弧焊、手工电弧焊和手工氩弧焊等方法,大型结构也可采用自动焊。
  1.紫铜的气焊
焊接紫铜最常用的是对接接头,搭接接头和丁字接头尽量少采用。气焊可采用两种焊丝,一种是含有脱氧元素的焊丝,如丝201202;另一种是一般的紫铜丝和母材的切条,采用气剂301作助熔剂。气焊紫铜时应采用中性焰。
  2.紫铜的手工电弧焊
  在手工电弧焊时采用紫铜焊条铜107,焊芯为紫铜(T2T3)。焊前应清理焊接处边缘。焊件厚度大于4毫米时,焊前必须预热,预热温度一般在400~500左右。用铜107焊条焊接,电源应采用直流反接。
  焊接时应当用短弧,焊条不宜作横向摆动。焊条作往复的直线运动,可以改善焊缝的成形。长焊缝应采用逐步退焊法。焊接速度应尽量快些。多层焊时,必须彻底清除层间的熔渣。
  焊接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进行,以防止铜中毒现象。焊后应用平头锤敲击焊缝,消除应力和改善焊缝质量。
  3.紫铜的手工氩弧焊
  在紫铜手工氩弧焊时,采用的焊丝有丝201(特制紫铜焊丝)和丝202,也采用紫铜丝,如T2
焊前应对工件焊接边缘和焊丝表面的氧化膜、油等脏物都必须清理干净,避免产生气孔、夹渣等缺陷。清理的方法有机械清理法和化学清理法。
  对接接头板厚小于3毫米时,不开坡口;板厚为310毫米时,
V型坡口,坡口角度为60~70º
板厚大于10毫米时,开X型坡口,坡口角度为60~70º;为避免未焊透,一般不留钝边。根据板厚和坡口尺寸,对接接头的装配间隙在0.51.5毫米范围内选取。

  紫铜手工氩弧焊,通常是采用直流正接,即钨极接负极。为了消除气孔,保证焊缝根部可靠的熔合和焊透,必须提高焊接速度,减少氩气消耗量,并预热焊件。板厚小于3毫米时,预热温度为150~300;板厚大于3毫米时,预热温度为350~500。预热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使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降低。
还有紫铜的碳弧焊,碳弧焊使用的电极有碳精电极和石墨电极。紫铜碳弧焊所用的焊丝和气焊时一样,也可用母材剪条,可用气焊紫铜的助熔剂,如气剂301等。

网友:
还有MIG焊接也可以。

网友:
我们一般用MIG焊的,也有用焊条的.一般国产的要预热的.

网友(2008-09-24):
你自己都说清楚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紫铜(即一般所称的工业纯铜)的方法有气焊、手工碳弧焊、手工电弧焊和手工氩弧焊等方法,大型结构也可采用自动焊。
  1.紫铜的气焊
焊接紫铜最常用的是对接接头,搭接接头和丁字接头尽量少采用。气焊可采用 ...

结构允许的话,电子束焊接是最方便的,深宽比大,性能也比普通焊接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