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如何焊接?选用什么?

楼主(2008-06-26):
黄铜焊接的方法有:气焊、碳弧焊、手工电弧焊和氩弧焊。
  1.黄铜的气焊
  由于气焊火焰的温度低,焊接时黄铜中锌的蒸发比采用电焊时少,所以在黄铜焊接中,气焊是最常用的方法。
  黄铜气焊采用的焊丝有:丝221、丝222和丝224等,这些焊丝中含有硅、锡、铁等元素,能够防止和减少熔池中锌的蒸发和烧损,有利于保证焊缝的性能和防止气孔产生。气焊黄铜常用的熔剂有固体粉末和气体熔剂两类,气体熔剂由硼酸甲脂及甲醇组成;熔剂如气剂301
        2.黄铜的手工电弧焊
  焊接黄铜除了用铜227及铜237外,也可以采用自制的焊条。
  黄铜电弧焊时,应采用直流电源正接法,焊条接负极。焊前焊件表面应作仔细清理。坡口角度一般不应小于60~70º,为改善焊缝成形,焊件要预热150~250。操作时应当用短弧焊接,不作横向和前后摆动,只作直线移动,焊速要高。与海水、氨气等腐蚀介质接触的黄铜焊件,焊后必须退火,以消除焊接应力。
  3.黄铜的手工氩弧焊
  黄铜手工氩弧焊可以采用标准黄铜焊丝:丝221、丝222和丝224
也可以采用与母材相同成分的材料作填充材料。

  焊接可以用直流正接,也可以用交流。用交流焊接时,锌的蒸发比直流正接时轻。通常焊前不用预热,只有板厚相差比较大时才预热。焊接速度应尽可能快。焊件在焊后应加热300~400进行退火处理,消除焊接应力,以防止焊件在使用过程中裂缝。
  4.黄铜碳弧焊
黄铜碳弧焊时,根据母材的成分选用丝221、丝222、丝224等焊丝,也可用自制的黄铜焊丝施焊。焊接可以采用气剂301等作熔剂。焊接应短弧操作,以减少锌的蒸发和烧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