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c8.0的单线字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8-06-26):
请文各位大侠mc8.0的单线字是怎么画的?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答复啊 ,你们一定知道的

楼主:
不会吧,各位大侠连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没人答啊,在这样的网站真是失望啊,还怎么学习啊怎么交流啊?谁是站长?谁在这里管理的?怎么不出声啊?气气....

网友:
有这么急吗?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做那一行的?我知到在cad有相应的单线字体就可打出

网友:
MASTER X 中选DRAFTING 类型的字体就是单线字了.
MC8很多年不用了,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我要的就是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讲什么CAD,我也知道UG有,PRO有啊,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的,问题是在mc8.0中画单线字体,我画出来的就是双线的的字体啊,请问应该怎样画呢?先谢了!

网友:
8.0我都没有学,功能太死板,不适合模具的发展了哦,建议你感快学习X版本的或者其他软件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呢我是初学者,要从简单的开始吗

网友(2008-08-21):
中文字体没有单线字的。英文的有。

实在要刻中文字,可以在autocad里面书写后将文字炸开,然后转到mastercam里面。
缺点是炸开文字后需修补,会少笔画。

仅供参考。

网友(2008-10-17):
***不会吧,各位大侠连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没人答啊,在这样的网站真是失望啊,还怎么学习啊怎么交流啊?谁是站长?谁在这里管理的?怎么不出声啊?***
这样说不对了
一,MC中没有字库,所字出的字不能编辑,所以只能借助第三方软件如AUTOCAD
二,在网上下一个HZ.shx字体,将它拷入AUTOCAD安装目录下的FRONT中
三,在CAD写字,改字体为HZ.的大字体就可以了.可以出中文宋体单线字,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