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机床武装到牙齿!

楼主(2008-06-26):
实在受数控车床上面自带的台达\三菱等普通变频器的低端性能,今天一狠心去买了个顶级的欧姆龙变频器,性能太夸张,几乎有接近侍服的性能特征,竟然有恒定扭力输出性能,低转速高扭矩输出特性,还有什么自动学习功能

带PG矢量控制:
    实现力矩控制、零伺服功能、Droop功能;
· 多种自学习模式:
    旋转型、静止型、线间电阻型自学习模式;
· 全领域全自动力矩提升功能;
· 恒转矩(CT)与递减转矩(VT)负载类型的便捷选择;
· KEB-电机再生能量利用功能;
· 脉冲串输入输出功能;
· 自动节能功能;
· 内置PID控制器;
· 控制范围:1:1000;
· 内置RS485通信接口,支持多国现场总线;
· 功率范围:0.4KW~300KW。

   今天拿了本综合目录回来,以后机床坏了啥限位开关啊,接触开关一律换成欧姆龙的!!

楼主:
今天才知道到底一台高级数控系统的车床和一台普通数控车床到底具体会有什么价值上的区别,不知道用过普通数控车床的朋友是否知道那个X轴和Z轴的回零限位三位开关,这个开关欧姆龙的价格是——一千多块钱一个,国产高级车床上面用的也大不了一百多块一个而已啊,动辄都是上千一个的“开关”,不过动辄都是IP67防浸型的,随便都是以数十万次为计算寿命的……

网友A:
楼主的自主创新能力值得学习!

楼主:
我好不容易才搞到了一本欧姆龙综合目录,里面的东西看见都想留口水,这个变频器是现在市面上最顶级的变频器类型了,今天回去才试用,用完回来再报告一下强大的功能,

  不过有一点已经很牛B了,全自动的学习功能,只要将变频器和电机连接,运行这个功能,变频器自己就会识别出电机的一切参数,不用管他是什么类型的电机,从而进行所需的基本设定,如果电机的功率超出变频器功率,还会报警.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自主创新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受数控车床上面自带的台达\三菱等普通变频器的低端性能,今天一狠心去买了个顶级的欧姆龙变频器,性能太夸张,几乎有接近侍服的性能特征,竟然有恒定扭力输出性能,低转速高扭矩输出特性,还有什么自动学习功能 ...

低端性能??咋低端法列?俺家的也是三菱变频器.

网友B:
要说日系的变频器,安川是引导者吧。三菱的也还可以的。欧姆龙的好象是贴牌的吧,和安川的太象了。日系中我用过安川,三菱,富士的,唯独没用过欧姆龙的。这些都差不多的。至于台达,其实还是可以的。至于自学习,只要带矢量控制就必须要自学习,也叫自整定。要是没自学习过的矢量控制,那性能是大打折扣的。
说白了,变频器的控制方案就那几种,不同品牌的在操作人性化和稳定性上有区别。
在超高频上,电磁兼容性等方面,欧系的有大优势,比如伟肯和丹佛斯。
而大功率中,ABB和西门子又有绝对优势。
楼主不是见过瑞士的机床吗?上面用欧姆龙的开关?应该是“何其能”的吧,那才是NB。
好东西多得很,楼主这么有心,相信很快就了解了。

网友:
传说

你又在制造传说,把数据发过来兄弟们也见识一下传说

楼主:
没错,这个变频器就是安川代欧姆龙代工的,至于这个系列是不是民用顶级,你一看就很清楚了吧.还有你知道这个变频器值得多少钱??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欧姆龙的工控产品,以后什么东西坏了都订回来安上,因为我有价格的绝对优势!你上次说的设备软启动方案,我最后决定全部用变频器代替软启动来使电机降低启动电流,有什么意见??

引用 网友B:
要说日系的变频器,安川是引导者吧。三菱的也还可以的。欧姆龙的好象是贴牌的吧,和安川的太象了。日系中我用过安川,三菱,富士的,唯独没用过欧姆龙的。这些都差不多的。至于台达,其实还是可以的。至于自学习,只 ...

楼主:
我没钱买瑞士机床,我看上的瑞士托纳斯最便宜那台都要一百多W,所以也没见识过里面用什么电器设备的.其实我没说欧姆龙是顶级的品牌,只是说这个类型的变频器是顶级性能的

引用 网友B:
要说日系的变频器,安川是引导者吧。三菱的也还可以的。欧姆龙的好象是贴牌的吧,和安川的太象了。日系中我用过安川,三菱,富士的,唯独没用过欧姆龙的。这些都差不多的。至于台达,其实还是可以的。至于自学习,只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说日系的变频器,安川是引导者吧。三菱的也还可以的。欧姆龙的好象是贴牌的吧,和安川的太象了。日系中我用过安川,三菱,富士的,唯独没用过欧姆龙的。这些都差不多的。至于台达,其实还是可以的。至于自学习,只 ...

厉害,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没咋听明白。

楼主:
你接不上轨啊 ,吹车床,吹刀具,吹电器附件,吹材料性能,吹加工工艺,吹表面处理,吹热处理,啥都能开吹一点才好意思在论坛上混嘛

引用 网友C:

厉害,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没咋听明白。

网友B:
价格和渠道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量决定折扣。不知你多少钱拿到手的?我们除了客户要求指定品牌外,标配用LS的。其实还不如用台达的。
限流方案用变频器效果如何,有大改善吗?除去效果不说,寿命是个大问题,变频器功能是比软启动器多,使用也灵活,但寿命就不好说了。慢慢就能体会到。有句话叫质量源于专业。还有就是价格问题。

楼主:
就是怕坏,所以以后任何电器元件欧姆龙有的都买欧姆龙算了,一台机床停机一天等维修都值一千几百了

引用 网友B:
价格和渠道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量决定折扣。不知你多少钱拿到手的?我们除了客户要求指定品牌外,标配用LS的。其实还不如用台达的。
限流方案用变频器效果如何,有大改善吗?除去效果不说,寿命是个大问题,变频器 ...

网友B:
不得不承认,日系的东西在中国用起来是比较适应环境,而欧系的东西对环境要求较高。长期建立合作关系能有优惠的价格。建议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备些易损件,对用户来讲设备报停才是最大的损失。象上海通用,连西门子的仓库就设在那里,系统坏了直接拿来就换上,根本不用等厂家提供技术支持,停不起啊。
不知楼主认真研究欧姆龙的变频器没有。可以把参数存在控制面板中,到时候万一坏了,直接传到新的就好了。

楼主:
变频器还没接上去,设定参数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和设备之间的信号线连接搞不好,主要没有设备的线路原理图。我先把变频器装到空压机上用用,空气压缩机启动时需要很大的启动扭距,我看看这个变频器如何可以实现低转高扭就知道性能了。

   日系厂商从电器到刀具,只要你可以和它建立起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你将很容易得到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随时一个厂的拿货价格比经销商都便宜,例如机床厂家做配套用的。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承认,日系的东西在中国用起来是比较适应环境,而欧系的东西对环境要求较高。长期建立合作关系能有优惠的价格。建议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备些易损件,对用户来讲设备报停才是最大的损失。象上海通用,连西门子的仓 ...

楼主:
爽啊!!好爽啊!!
   比我刚买车铣中心都还要爽啊~~~哈哈哈~~~~~我终于将变频器装上了台7.5KW的锣杆空压机上面, 这台空压机我买回来足足放了一年多都没用过,就是因为电压不足,启动电流过大根本没办法使用!一开机全厂的电灯都要暗下来,只能用台5KW的活塞空压机苦苦支撑,无心磨如果启动时碰巧空压机自动启动时,全厂的数控设备都立即主轴停止转动起码撞几把刀片.

   真不愧为顶级变频器,启动时如丝般顺滑 ,我设定加速常数10秒启动,看着电柜的电流表竟然没什么大波动空压机就完成启动了!因为不太懂空压机的接线和自动控制,今天在找了生产厂家的人一起来安装,引用那技术人员的话"这个变频器足足价值半台空压机以上的价格了,简直是穷奢极侈",我明天就去买几个回来,将所有无心磨砂轮主轴电机全部装上!

    电压不足一直是我最痛苦的事,搬厂是不现实的,害到我最后连设备上的自动吹气风冷系统都不敢用,那台5KW的活塞空压机基本着机时间是生产时间的1/3以上,几乎都没什么停机时间的.

网友B:
还是建议用软启动器,即使用ABB的也要比用欧姆龙的便宜得多。估计1台欧姆龙的变频器至少能买两台同功率的ABB的软启动器。
我没用过ABB的软启动器,但我知道2005年的7.5千瓦的ABB软启动器的市面价是4千多点点,现在都2008年了,再说有折扣啊。楼主可以询询价看看。好多品牌的。ABB,西门子,丹佛斯等等。
重要的是软启动器的故障率要比通用变频器低。

楼主:
已经安装好变频器的空压机,今天又停电了,在依靠发电机的情况下,依然启动非常之平稳,赞叹啊~~我实话实说告诉你,我都觉得自己有点神通广大,这个从欧姆龙代理买回来全新的变频器价钱,比你2005年的ABB软启动器的价钱还要便宜……而且是便宜很多呢 你信否??

   你说我该继续买变频器还是软启动??软启动性能比变频器差得多了,对于空压机、无心磨这些需要很大启动扭矩的电机来说,软启动只是将启动电压降低一半,如果电机降低电压启动之后扭力不足你咋办??变频器有低转高扭,而且有转数恒扭力功能,还可以买设备时预留功率,我都后悔当时如果是这样应该买个11KW的降频使用,等以后设备多了就有储备性能了。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用软启动器,即使用ABB的也要比用欧姆龙的便宜得多。估计1台欧姆龙的变频器至少能买两台同功率的ABB的软启动器。
我没用过ABB的软启动器,但我知道2005年的7.5千瓦的ABB软启动器的市面价是4千多点点,现在都 ...

网友B:
关于控制方面的知识楼主慢慢了解吧.
只是担心你这么安装变频器能用多长时间,夏天的广州有点恐怖啊.一般要坏就是在长时间停机后再启动时.但要是准备个电吹风也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或者你的车间里湿度控制得很好,空气又很干净.

楼主:
改天想办法找个板金盖上,暂时先用用,别要求太高嘛 至于长时间停机是不可能存在的,

    至于工作环境,那台车床的变频器工作环境不比这个的工作环境差??

引用 网友B:
关于控制方面的知识楼主慢慢了解吧.
只是担心你这么安装变频器能用多长时间,夏天的广州有点恐怖啊.一般要坏就是在长时间停机后再启动时.但要是准备个电吹风也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或者你的车间里湿度控制得很好,空气 ...

楼主(2008-08-25):
最近玩变频器玩上瘾了,我一工买了六个这款欧姆龙变频器,分别接上了无心磨,空压机,30T滚牙机,

引用 网友B:
关于控制方面的知识楼主慢慢了解吧.
只是担心你这么安装变频器能用多长时间,夏天的广州有点恐怖啊.一般要坏就是在长时间停机后再启动时.但要是准备个电吹风也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或者你的车间里湿度控制得很好,空气 ...

网友D:
个人意见,欧姆龙的变频器没有施耐德的好用。同规格的施耐德的防护等级要高的多,价格也比欧姆龙的便宜的多。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们是造各种螺丝螺帽冷镦成型机的,工作环境恶劣的狠。100吨左右的设备一开,满工厂都是烟,开吸尘器,抽油烟机都来不及,但以前用的安川,VACON的都不行,现在全换施耐德了。非常好用。

楼主(2008-09-27):
主要要烧就只能烧一个系统的,欧姆龙可以选择的工控产品要多得多,从机床开关到伺服电机应有尽有,这个欧姆龙变频器也不是他生产的,按川代工的

引用 网友D:
个人意见,欧姆龙的变频器没有施耐德的好用。同规格的施耐德的防护等级要高的多,价格也比欧姆龙的便宜的多。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们是造各种螺丝螺帽冷镦成型机的,工作环境恶劣的狠。100吨左右的设备一开,满工厂都 ...

网友(2008-12-28):
如果功率足够的话,可不可以多台电机使用一个变频器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见过伦茨,丹佛斯,西门子的变频器岂不要跳楼了?

楼主(2009-02-19):
机床变频器玩到这个级别,再烧下去就没意思了,再上就要上伺服控制电机及控制器了。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见过伦茨,丹佛斯,西门子的变频器岂不要跳楼了?

网友(2012-04-16):
完全不懂啊我们的好像是??????

网友(2012-07-04):
小白飘过,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