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安装方法请教!

楼主(2008-06-27):
proe的安装方法请教!

请教一下!proe安装的时候需要主机ID,我怎么才能查到呢?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成功, 有谁有安装proe4.0经验的还请多多指教,谢谢先!

楼主:
怎么没人应啊?顶一下!

网友A:
在cmd界面输入ipconfig/all回车后就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md界面输入ipconfig/all回车后就有显示 ,楼上大侠,说详细点好吗?cmd界面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菜鸟上阵,还请包涵! 谢谢!

楼主:
引用一个较详细的安装方法,共同探讨!

第一步:修改环境变量.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lang   值:chs

  第二步:安装.  在你将要安装的硬盘分区内新建文件夹,命名为PROE,再在PROE里面新建文件夹,命名为proewildfire,将安装文件里面的CRACK4.0文件夹复制到PROE里面,用记事本打开CRACK里面的PTC-LIC-4.0文件,然后点击安装文件夹里面的SETUP安装(如果没有反应,找到CD1-dsrc--i486-nt----obj---PTCSETUP安装),安装界面会出现你的主机ID,把记事本里面的ID全部替换为你的主机ID(方法:编辑---替换,然后按要求选择填选,全部替换),保存。点击安装界面的下一步安装(注意:这里只安装PROE,不安装LISENCE),然后,下一步,选择目标文件夹:PROE---proewildfire(在选择安装的时候,打叉的两项可以选,也可以不选,根据个人需要选择).下一步,查找许可证文件,选择第三个选项.找到CRACK里面的PTC-LIC-4.0. 继续安装,(注意,只要是能够更改路径的尽量都改到PROE--proewildfire里面,方便管理),接下来还会出现选择安装的界面,推荐只选择OLE配置,当然可以全部选择安装,在选择安装语言的时候,选择简体中文,在接下来就是安装了,换盘的时候,把对话框里面的CD1改为CD2---确定,就可以了,换CD3一样,直到安装结束,选择退出.

第三步:破解.  把CRACK里面没有用的文件复制到proewildfire-----i486-nt----obj里面,然后运行改文件,点击PATCH---是。选择文件,找到proewildfire-----i486-nt----obj,这时你要选择文件类型,选择第二个类型,然后找到XTOP.EXE----打开,弹出对话框,选择;是,还是找到XTOP.EXE,如此三次,一共需要生成5个新文件(但是也有一次就可以的,只要不出现选择是或否的对话框就可以了)。

第四步;打开PROE,看看是不是能用了
  我在进行到“如果没有反应,找到CD1-dsrc--i486-nt----obj---PTCSETUP安装),”的时候,点击PTCSETUP程序却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出错,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可以呵,我就是用此方法安装的。运行一个多月很正常。今天,不知啥原因,出现问题,不能运行了,郁闷!!!晚上重装

网友:
查主机id的方法

如下图所示,可以从运行--》cmd--》ipconfig/all获得
也可以从proe安装界面看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昨晚用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将proe4.0安装完毕!

网友:
既然安装完毕,那就分享一下经验吧
这样更能激励大家积极探索发现~~·

网友:
我的安装方法同5楼略有不同,我已安装过多次,没有不成功的。proe w4.0 c 方法如下:
安装前要做的:
1.修改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lang 值:chs。(chs就是简体中文的意思,以保证你的安装界面是简体中文)
2.Proe只所以稍微比其它软件难装一点,就是它license里的hostid要为你的mac号(用记事本打开ptc_li-4.0.dat。将里面的<00-11-D8-BB-5B-62>
(注:这里是.DAT里面的ID)全部替
换为你自己的网卡ID(dos下ipconfig/all),
替换的具体操作为:单击记事本菜单栏上的“编辑”-“替换”,在“查找内容”里输入:<00-11-D8-BB-5B-62>(在“替换为”里输入你的网卡ID:
XX-XX-XX-XX-XX-XX,然后点击
“全部替换”,保存后关闭),license 一定要保存在电脑硬中(任何位置均可)
注意三点:
1环境变量中加入 lang=chs
2修改ptc_li-4.0.dat文件里的PTC_HOSTID数值,改为安装前软件界面出现的值,大家注意认真看.
3复制楼上一位兄弟的方案,破解:打开crack4.0,复制wildfire4.0_patch到安装目录的i486_nt/obj粘贴,打开wildfire4.0_patch,窗口点击patch,然后全部点否一直到底。再到proe安装目录下打开bin运行ptcstatus,出现安装窗口进行安装至完成安装,按这样装绝对没错,祝大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