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的仪表车床上能将铁棒做成直径20mm左右的半球体吗?

楼主(2008-06-27):
新手请教:在普通的仪表车床上能将铁棒做成直径20mm左右的半球体吗?如果能做请详细介绍一下,如果不能那么要什么样的车床才能做?谢谢!

网友:
能,跟车床没关系,
是刀和刀夹要改为专用

网友A:
一定可以的,我们的零件球头大多数都是仪表车做的

网友B:
仪表车床上很难,还是数控加工的为好,要不就算加工出来根本没有任何精度可言,我试过最大靠成型刀车出的球头零件最大直径也就10MM左右,20mm一进刀估计零件就歪得不知道那里去了

引用 网友A:
一定可以的,我们的零件球头大多数都是仪表车做的

网友:
楼主,20的半球很简单就能在仪表车床上做出,我最大做过30的, 应该还可以做到再大些。但不知道你工件是什么结构,是一个工件上有一个半球体还是做出的产品就是一个直径20的半球?在没看到图纸前,不能给予肯定答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仪表车床上很难,还是数控加工的为好,要不就算加工出来根本没有任何精度可言,我试过最大靠成型刀车出的球头零件最大直径也就10MM左右,20mm一进刀估计零件就歪得不知道那里去了
一般来说有要求的球头零件不是靠成型刀车出的,最多也就是用成型刀粗车下,然后精车。20MM车球头,在仪表车床上是小意思。而且精度也不差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就是将棒材车成一个个20MM的半球体就行。谢谢!

网友:
在我还没用数控的时候,一般车球头零件,公差要求在-0.00~-0.03,真圆度公差一样,都是靠高精度的成型刀车出,你们是怎么车的??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有要求的球头零件不是靠成型刀车出的,最多也就是用成型刀粗车下,然后精车。20MM车球头,在仪表车床上是小意思。而且精度也不差

网友:
可以。精度不高直接靠手艺;成型刀加工之前先粗加工一下。量大的话用楼上的

网友(2014-01-22):
可以,用手动法和靠模法

网友:
仪表是可以的,在小托盘那里安装一个高精度的轴承。刀架安装在轴承上。车工中级的书上好像有介绍过这样的装置,百度也有玉环自动车床频加工球头的视频。以前在阀门厂看加工球阀的球球。30左右大,圆度在0。02内。尺寸精度十丝内

网友(2014-08-04):
对啊,装轴承啊,轴承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