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补救影响性能大不大?

楼主(2008-06-27):
一个直径95的轴车小了0.2, 是安装轴承位,采取了镀铬后磨达要求尺寸的方法补救,这样做对性能影响怎样?

网友A:
重新再做个不行吗?毕竟是轴承档啊,楼主说的是镀硬铬吧?要看受力情况等因素的

网友B:
一般沒問題,还有一种刷镀工艺可能更好。

网友C:
如果是单边镀铬层0.1没问题,过厚镀铬层会掉;也可采用堆焊在车到位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再做个不行吗?毕竟是轴承档啊,楼主说的是镀硬铬吧?要看受力情况等因素的

一米多长,老板不愿意重做,好在受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沒問題,还有一种刷镀工艺可能更好。

我还不知道刷镀工艺和普通镀铬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边镀铬层0.1没问题,过厚镀铬层会掉;也可采用堆焊在车到位的方法解决。
是单边0.1, 我松口气哦。问题原因是:我漏标了一个尺寸,师傅按空位处尺寸车了,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B:
刷镀比电镀结合强度高一倍以上,其他性能也更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镀比电镀结合强度高一倍以上,其他性能也更优。
能否将相关的刷镀工艺及有关性能详细介绍吗?想了解,谢谢!

网友:
呵呵,刷镀工艺网上随便一搜,到处都是。

网友:
去找了一下,顺便上在这里:
刷镀工艺基本程序是:零件表面修整→镀前工装设置→电净处理→活化处理→刷镀层→镀后处理。
    ①表面修整。刷镀层厚度一般≤0.5mm,镀后不加工或少许加工,因此对零件的需镀表面在镀前应加工达到形位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以求获得均匀镀层。表面有油孔、键槽等,可用胶木、木材等镶堵。
    ②刷镀工装的设置。连续均匀刷镀时,一般把工件装夹在机床上,镀笔夹牢,调整机床速度满足刷镀速度要求。调整电源以满足刷镀所需电流量。按需用镀液种类,每种准备一支专用镀笔。按实际需要准备好表面处理材料及其他辅助工具。
    ③电净处理。用一般溶剂清洗后的表面仍会残留很薄的油膜。用电净液通电以镀笔涂刷,使表面残留油膜解离,经乳化或皂化达到去油的目的。表面用水冲后,水膜均匀满布,无干斑为达到要求。
    ④表面活化处理。用专用镀笔沾上活化液,在通电状态下刷抹零件表面,通过电化学反应以及产生气泡的机械剥离作用除去氧化膜,达到表面出现新鲜原金属色泽和无花斑为止。
    ⑤刷过渡层。经活化工序后,立即刷镀过渡层,专用刷镀笔接正极,镀液预热至50℃为宜。
    ⑥刷镀工作层。工作层按零件工作条件确定。按零件镀层厚度选择组合镀层。将预定镀层厚度储存在计数器中。按所用镀液选择电压和相对运动速度。镀液预热至50℃。启动电源开始刷镀工作层,由于自动控制镀层厚度,当达到预定厚度时,即有声光信号报警。
    ⑦镀后处理。零件镀完后,用清水冲净表面残留物。如不需机械加工,则清除毛刺、修整边角,并进行防锈处理,至此刷镀工作完成

网友B:
呵呵,佩服羚羊社友的精神,实际不用这麻烦,直接外加工提要求就行了。据人家给我的资料-----结合强度20-30/mm*mm,硬度可达HRC67,光洁度可达花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佩服羚羊社友的精神,实际不用这麻烦,直接外加工提要求就行了。据人家给我的资料-----结合强度20-30/mm*mm,硬度可达HRC67,光洁度可达花12.
搞技术吧,总想了解一下该工艺,能够达到的硬度和粗糙度都不错.

网友:
不错,刷镀后还是稍稍磨一下即可,磨量大了会掉层的。刷镀0.20的量有些大了,会出现不同轴问题,所以要稍稍使用外圆磨。其价格也是便宜的。补焊的方法不妥当,以后易出现应力弯曲。

网友:
应该刷镀以后磨,我们以前修复一般这样办。对于性能没有影响,可能还好呢 。如果好就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社区大文豪第一次发技术贴俺居然没有看到,哎

楼主:
兰羽..    亮剑!

网友:
朋友
建议热喷涂后车或抛光
硬度HRA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