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绘制插件

楼主(2008-06-27):
使用方法:

  打开 SolidWorks , 然后选择"文件->打开", 文件类型选择"Add-Ins (*.dll)", 打开 RFSWAPI.dll . 好, 工具栏上多了一个小齿轮, 点击工具栏附近的右键也多了一个"-渐开线齿轮-"的菜单, 就用它画齿轮了. 每次启动使用时都要这样做. 注意:

  不要将该 dll 文件的名字随便改动, 否则可能会不好使. "渐开线拟合选项"选"样条曲线"效果比较好

网友:
这个软件在别的帖子里面看到过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还可以   怎么不能生成别的齿轮,或者齿条????

网友:
用TOOLBOX感觉方便点

网友(2011-05-06):
是什么版本的,08的能用吗?

网友:
2010版的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版本用的?2007的可以用吗?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看起来不像是geartr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