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紧急求助

楼主(2008-06-27):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德国自动流水线已经用了10年,最近一年故障频频,简直焦头烂额。液压系统又出现新的故障,故障最终锁定为造型主机高压压实时。在高压泵通高压油压实完时,出现总回油管砰的声响,还有蓄能器也发出砰的声响,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4个低压泵的压力瞬间有85bar变为50bar,之后又恢复到85bar,而且每次高压压实时几乎都出现此现象。蓄能器出现空的状态,氮气的压力明显降低。如果不高压压实就没有这个现象。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造型主机哪里有泄漏,还是其他原因。敬请高手指点,急急急。图为造型主机的图纸

网友:
检查插装阀,看有没有磨损,如有问题更换
检查控制插装阀的方向阀,如有问题更换

楼主:
请详细分析一下原因,插装阀的故障能导致上面的原因发生?

网友:
蓄能器是什么形式的?如果是囊式的,会不会是皮囊破损了或者氮气压里太低了?一点拙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分析一下原因,插装阀的故障能导致上面的原因发生?

你试了如果有用再问吧

网友:
我认为还是插装阀的问题,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2020-05-20):
吸入空气了,受压后气泡破裂产生的声音。更换系统管路密封,及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