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报价---请教

楼主(2008-06-27):
论坛哪位工作领域涉及到报价这一块:

液压 水 润滑等管路 预制 安装等 都是按照什么比例来的啊  ?有什么资料没有 ? 关于产品价格的  比如钢管多少钱/m   接头多少钱等产品的价格表啊 ? 如果有 能不能给一份  ,或者我们互相交换资料也可以。
怎么报  ,我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现在我的报价比较累 需要好几种方法进行验证。

网友:
小蚂蚁,不知道你是哪方面工程的报价,不过这个资料我也需要啊,如果找到了能否也给我一份,我现在就在做一份小系统的报价,可是就你说的这管路啊,还有其它的一些要考虑的东西啊,我都不知道该从哪考虑,哎!头大啊! 再有什么问题多交流啊.

楼主:
我现在涉及的项目主要是扇型段 焦炉 钢厂的轧钢等生产线的动力部分 润滑部分
有的项目没有材料表  等先自己设计 提取材料 然后报价
主要是关于材料这一块 比如钢管 接头 元气件等 的价格不知道多少 没有参数 不知道哪位有  如果是生产厂家 代理商最好 给个价格表 将来采购的时候可以采购 合作
以前我是专门管技术及现场  现在公司改制了 外协和报价都归我了 好累啊  有没有朋友在大连有机械加工厂的 谈谈项目合作 我现在手头的活主要是加工不锈钢零件 量很大 正在寻价阶段

网友:
作报价,先要了解设备,比如轧机,飞剪,还有液压和润滑系统等,具体参数以后,拆项,规类,了解同类设备不同厂家的价格,发报价图给他们,返回的资料加以分析就可以非常准确,干5年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别着急,

网友(2008-09-01):
这个不是靠想象的,首先你的系统用到什么东西做统计
然后从主要的开始找供应商,百度,google多的是,联系下
让他们报价,然后你做统计就好了,很多找不到的东西你可以
找和你们厂关系比较好的供应商,让他们找,一般供应商找东
西的能力强。

网友:
报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低于自己的出手成本。计算一下自己的出手的成本,加工费,材料成本,材料损耗,加工设备损耗,利税,设计开发费用,采购成本.....所有的累计出来再加上自己的利润空间,就可以得出一个报价了,说的简单,我还是不会。

网友(2023-09-13):
知道你是哪方面工程的报价,不过这个资料我也需要啊,如果找到了能否也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