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染设备中松紧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27):
大家好,印染设备中用到松紧架,我对机械不太了解,请教各位大侠,松紧架起什么作用,怎么进行调节的?有没有相关参数?

谢谢!

网友:
黄一钫友好!
.
应该是用于绷紧所要加工的布匹的緾绕用架。
.
其原理是:交叉杆件..+..平行杆件..+..铰链组成的可调节直径的圆周架。
.
类同雨伞骨架那样的结构、及调节原理。
.
syw   080628---06.31
.

网友(2008-12-05):
我来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松紧架是控制布的张力用的,凡是布匹牵引都是松式牵引,包括水洗,印花,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因为布是不能给张力的,一拉就变形,特别是纬线

网友(2009-03-26):
不是吧?松紧架是传动时的同步作用

网友:
在印染设备中,松紧架的作用是两台设备间拖动电机同步运行时由于电机的速度差造成电机不能同步运行,这样就需要采用松紧架,在有速度差异时,松紧架会上下转动调节布面张力,达到同步的目的,松紧架的张力补偿现在一般的用气动的方式,过去一般的用重锤

网友(点评):
行内人,在山东啊

网友A:
发个用松劲架调节同步的图吧

网友(点评):
看样子像水洗机的一部分,做的什么布种

网友B(2009-05-30):
如果想用松紧架同步,请选用济南双讯的SA系列智能角位仪!

SA系列智能角位仪是一种高性能、无触点、直联式松紧架角度同步传感器装置。该角位仪直接安装在松紧架出轴上,省去了传统角位仪的联接装置(链轮、托架、链条等),可直接替换各类电阻式角位仪和变阻箱等装置。

    SA系列智能角位仪功能强大,安装调节方便,反应灵敏,工作稳定可靠。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化纤、线材、橡塑、造纸等行业联合机多单元同步运行的控制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
1.电源电压:220 VAC±20% 50 Hz(其它电源要求可定制)
2.输出信号:
   SA-I 型 0~10V (零点为5V), ±5v(零点为0V)
   SA-II 型 0~10V (零点为5V), 4-20ma((零点为12ma)
   SA-III型 0~10V (零点为5V),RS485输出
3.信号检测灵敏度:1°
4.最大检测旋转角度:±45° (其它角度可定制)
5.越位报警信号:继电器触点输出 (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2009-08-20):
7# jn2x

网友(2010-01-08):
SA系列智能角位仪 VS  传统角位仪

网友:
SA系列智能角位仪 VS  市场上其它直联式角位仪

网友:
应客户要求,最近开发出金属外壳的智能角位仪。

网友:
楼上发的角位移变换器我们印染设备上用的不多,比较多的是这些,见照片

网友:
To:延安C
你列出的角位移变换器是目前大多数厂家常用的,就是我前面说的“传统角位仪”,电位器+行程开关+链条、齿轮、托架等,我们的SA智能角位仪和它比较,优势还是很大的。
咱们都是山东的,如果有兴趣和需求,我们可以提供产品试用,供你体验和比较。方便的话,请留联系方式!

电话:0531-82950238
手机: 13964069891
QQ: 1415109590

网友:
是调节张力的作用

网友:
jn2x友,请发个资料学习学习如何
yanan8882126.com

网友:
延安C 友:资料已发你邮箱(2换成@吧?)请查收,如果没有收到说一声。多交流。

网友(2010-03-04):
泰州市明星洗涤机械厂专业生产工业洗衣机/水洗机洗,脱两用机,烫平机/熨平机, 干衣机,脱水机,烘干机, ,水洗房设备;洗染机,染色机,砂洗机,喷砂机,干揉机,水揉机,四仓揉纹机,服装后整理设备。并可根据顾客需求研制定做洗涤机械及服装后整理设备。 产品广泛用于宾馆、酒店、院校、医院、休闲中心、皮革厂、专业洗衣厂、洗衣房等单位及纺织、印染、服装、食品、化工等行业。
联系人:徐高朋 电话:0523-86252266 传真: 0523-86252406 手机: 15850885350
网址:http://www.0523mx.cn/
      http://www.tzmxxd.cn/

网友:
看来这里人不少啊,松紧架就是所谓的张力架,主要调节机台的前后车速。

网友(2011-07-08):
济南双讯的SA系列智能角位仪  多少价位

网友(2011-11-02):
19楼请和我联系!
电话:0531-82950238
手机: 13964069891
QQ: 1415109590

网友:
在印染设备中的控制,主要是对布匹的张力进行控制,比如剖幅机,预缩机,烘干机,定型机都是这样的,布匹的松紧其实就是张力,在控制中必须保证张力的平稳才能在张力传感器中得到相对正确的张力数据,对于控制车速和其他的相关数据才能平稳;如果张力忽大忽小,会造成控制的不稳定,造成把布匹拉坏或者设备拉坏。

网友:
松紧架是传动时的同步作用

网友:
松紧架是调节布的张力的

网友(2012-02-15):
引用 网友A:
发个用松劲架调节同步的图吧

延安兄好!
我们有一个设备上需要用到松紧架,不知道有没有哪儿直接卖整套的?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用松紧架同步,请选用济南双讯的SA系列智能角位仪!

怎么联系你

网友:
需购一套松紧架装置,有可提供的请联系我

网友(2014-01-04):
原来这帖子这么老了,现在怕是没什么人做了个了吧

网友(2014-05-18):
松紧架是用来控制张力,保证前后同步的简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