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标准信号

楼主(2008-06-27):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做液压的,现在正在学习自动控制方面的知识,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常用的标准信号一般均为0~±5V,0~±10V,0~20mA,4~20mA啊?谢谢大家了,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回复楼主,常用的标准信号为4~20mA,如果在4~20mA的电流引出端加1个250欧姆电阻,则4X250=1V  20X250=5V,即变成1~5V的输出了!2个5V的叠加便是10V。另外,一般这些标准信号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你要仔细看,就会发现,一般常用的最小的开关电源为5V的。

楼主:
黄一坊,你好,谢谢你的答复.我在很多帖子上都看到了你的留言,都很有见地,交个朋友吧,呵呵

网友:
好的,我的QQ:44231939 !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探讨电气技术!互相扬长补短!

楼主:
很可惜,现在公司禁止上qq 了,暂时先在论坛相见吧,以后能上Q了,我再加你 .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