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说产品不合格,不知道是否故意骗我---请教

楼主(2008-06-27):
我有一款产品,参照pdf图纸。国外说产品不合格,因为标红色的那个R1的地方做的半径太小,然后还有压痕,所以
容易引起断裂。
但是我自己量了一下,这个R1是做到1mm的,不存在太小的问题。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个压痕是否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是做弹性体(这个是弹片所以需要压的紧一点)常有的问题应该并不影响使用呢?
压痕情况请见附件图片,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国外在骗我想赖账,谢谢。

网友:
这东西实是不好说,我觉得要确定合不合格,主要是根据这产品有用途和性能来确定。

网友:
外国人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会跟你商量

网友A:
确实可以判定为不合格。
主要有两点:
1.如果没有这个R1.0,而是做成了直角,那么热处理就会在此处产生应力而加大断裂的基率。
2.使用的时候由于没有R1.0,会使弹簧刚没有圆弧过渡而产生断裂。
其它镀锌后去氢等都没有关系。
呵呵,如果你做成R1.2或者更大,客人估计不会说不合格的。
看类简单的图纸,如果你不想考虑的深一点,往往会犯错误的。

网友:
没首件和样板的么?

网友:
支持你据理力争.按图张做了,出问题可不是加工方的责任了

网友:
简单的从图片上面看,应该是属于不合格的产品;
这个是弹片,其R1应该是光滑的圆弧过渡,这样才能符合使用性能的要求,如4楼所讲“使用的时候由于没有R1.0,会使弹簧刚没有圆弧过渡而产生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判定为不合格。
主要有两点:
1.如果没有这个R1.0,而是做成了直角,那么热处理就会在此处产生应力而加大断裂的基率。
2.使用的时候由于没有R1.0,会使弹簧刚没有圆弧过渡而产生断裂。
其它镀锌后去氢等 ...

同意4楼的说法!
可能你在模具设计和出样品的过程中缺少和客户沟通的环节! 切记多沟通!!

网友(2009-12-11):
没错,从图片上可知R处于垂直面处的过渡不好,问题很明显。

网友:
上模肯定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