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摩擦副材料

楼主(2008-06-27):
我公司产品中,需要一种平面摩擦副 ,在汽油环境中,
要求: 1、耐汽油
     2、变形小
     3、耐磨、摩擦系数小

网友:
感觉LZ的给出的信息不够。“汽油环境中”是不是暗示常温下?变形小是指热变形还是摩擦时形变小?对导热性能有没有要求?
俺以为在金属件表面加一层高分子涂层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2008-09-27):
PTFE复合板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我厂里给化工厂的热力管道和桥梁上制造过摩擦副,使用效果不错。
不过选用时还需详细工艺数据。

网友(2008-12-16):
PTFE PEEK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恩真不错支持

兄弟写的真不错啊。

网友:
PTFE可以,不过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2009-01-17):
UHMW-PE                      GM 汽车夹具上用的。

网友:
小case

ertalyte,TIVAR都可以,看你什么用途

网友(2009-05-11):
PTFE太软
PEEK太贵
用ertalyte会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