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价时2MM不锈钢板材加工的材料利用率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8-06-27):
在报价时2MM不锈钢板材加工的材料利用率一般考虑为多少?,另外现在废不锈钢剪冲料是什么行情?

网友:
和零件尺寸有关

网友:
一般是1.2吧,我们这边好多工厂都是这么算,偶尔也有1.3的

网友A(2023-09-13):
利用率不是得根据零件形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率不是得根据零件形状吗

方形的利用率能到90%以上

网友:
按照客户图纸多加百分之20的损耗,不规则形状按照最大的尺寸计算重量。

网友(2023-10-13):
需要不锈钢原材料的老板随时可以联系 13771082209 价格优惠

网友(2023-11-15):
客户都是称重,管你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