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打开时出现的问题!相信大家都遇到过

楼主(2008-06-27):
我不知道上次金枫是怎么把我的图给直接显示出来的,我不会,所以这次只有还是老方法了。
为什么我打开图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什么东西啊?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此时选取hztxt.shx就行了

网友:
直接按取消

网友:
我一般选择gbcbig.shx字体。这个字体好用

楼主:
可是我的这个上面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个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