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我国13T级以上的驱动桥什么品种采用铸造桥壳

楼主(2008-06-27):
众所周知,桥壳材料有铸造的、冲焊的。其中铸造桥壳有QT的和铸钢的;冲焊的有焊接成形和扩张(压缩)成形的。对于铸造和冲焊国际上也有不同的技术观点,有的认为铸造优势大、有的认为冲焊优势大。
想请教各位大侠,目前我国13T级以上的驱动桥什么品种采用铸造桥壳呢?如果是并存,那么比例各是多少呢?

网友:
亮剑的这个问题应该只有专业制造汽车桥壳和车桥的专业人士可以回答了,并存的比例那更应该要好好的做个市场调查了。帮你顶一下!

楼主:
社会不好混

我首先介绍一下:过去的一汽、二汽都是QT铸造的,东风引进日产柴的8平柴以后,桥壳采用了冲焊的,在襄樊生产。中国引进STR以后,经过近15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主流重卡,其中后桥也是冲焊的。
冲焊桥壳的生产必须有大型的加热设备、冲压设备和高端的焊接设备,按照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水平,我们恰恰都是短处。于是许多专家还是倾向于铸造。
但是,支持者认为,冲焊桥壳可以减轻重量、避免桥壳断裂出现非正常事故。
我个人认为,从工艺技术的发展看,保障性能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车型的批量。
(未完)

网友:
冲焊的比较多,焊接的废品率小,成本也比较低,现在斯太尔的轮减桥用的很多,也分为焊接和铸造的两种

网友:
现在最容易断是冲焊的  铸造的很少断
但是解放的485几乎没有坏的(冲焊)  红岩的也是(铸造) 东风的15T   济南重汽  和 陕西汉德  都是批量断

网友:
亮剑你现在所在的工厂  在生产什么产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放的485可能是因为批量还没有那么大吧。对于断裂我没有看到过系统和详细的分析。
“做什么产品”天下文章一大抄

按照工艺说,铸造很容易实现截面的变化,如果在全面认真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对于桥壳进行优化设计,铸造桥壳应该更容易在重量相同的情况下获得较佳的截面设计。而冲焊桥壳的截面不容易变化,只能进行焊接加强。

网友:
我觉得焊接的优势明显些,采用铸造桥的话半轴管是个薄弱的地方,很多铸造桥不是桥壳断了而是半轴管折了,现在半挂车上基本都是焊接桥装100多吨也没什么问题,而且重量上也比铸造桥有优势,至于截面设计焊接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需要加强的话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半挂车上是指驱动桥吗?挂车桥一般都是冲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半挂车上是指驱动桥吗?挂车桥一般都是冲焊的。
呵呵,不是驱动桥,就是半挂车上的桥,重量很轻,承载能力也很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挂车桥成形最早工业化应用的最先进的工艺应该属于富华,人家还申请的专利呢。其基本的方法是轴管和轴头做成整体的,缩短了工艺流程、提高了材料利用率、避免了焊接缺陷,从而降低了成本。而常规的方法一般是冲压、焊接、热处理、加工、焊接轴头、加工。
重卡冲焊驱动桥的桥壳也出现了整体成形的生产实践。即以管材为坯料经过中间涨管、两端缩径成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过大批量生产的验证。

楼主:
各位大侠可否提供一些关于桥壳的失效模式呢?

添加一个相关主题链接:中国机械社区 » 汽车与配件 » 介绍一种鼓式冲焊制动器供大家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732&page=1&fromuid=44890#pid366717

网友:
回复  亮剑
      市面上有东风装解放485的 没有 解放装东风德纳桥的  为什么啊?在就为什么红岩的不断  济南重汽  和陕西汉德  的有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解放485开始是山东汽车改装开发的,这个厂是对外供应车桥的专业厂,非常重视这个桥型。推广了许多年啦,应该属于盆齿很大的桥啦。有一定的独占性。东风德纳桥的前身是襄桥厂,对于德纳,他们进军中国已经许多年了,一直仅仅是卖自己的桥,不容易从和襄桥厂联姻。第一时间比较短、第二、可能大家都有点提防吧,哈哈
对于专业桥厂,北方比较少,一汽也有点自成体系。东风有的一汽系统的桥厂都有,所以出现“有东风装解放、没有解放装东风德纳桥”的现象。
“为什么红岩的不断,济南重汽和陕西汉德的有断的”,我的理解是1、红岩桥外销比较少、红岩车产量最小,看看统计数据就知道啦。而后两者的批量很大。2、原来重汽系统乱七八糟的,三大厂家也各自建立了自成体系的桥厂,产品有出现一下差异。其中红岩桥就比较笨重一些。
应该说485属于比较特色的中国产品,从420到485不断的加大。一个原因是齿轮制造技术不如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可以超载的驱动吧。和双极减速比较,有效率高、重量轻的优点,但是通过性比较差。485开始就曾经出现过齿轮问题造成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们这前阵子刚买了两个驱动桥。14t,徐州美驰生产。
我照了照片,楼主自己看吧,我认为是铸造加上焊接的结构。

已经装上车了,只能照个局部。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是,徐州美驰铸造桥壳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徐州美驰的桥是工程机械桥,你们的车上用应该是正好,超载能力强,重。

网友(2009-04-11):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是,徐州美驰铸造桥壳多。
不一定是谁的好,只要能满足要求就好。

网友(2010-04-23):
请问:铸钢桥壳和冲焊桥壳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冲焊桥壳具有质量较轻,废品率低的优点,对品控要求高的情况下应该完全能够满足需求。但部分中小厂家的品控实在是。。。。能省就省,热处理不好容易变形
铸造桥壳废品率高,铸造缺陷也容易断,重量不太符合车辆轻量化的要求了。
现在市场上冲焊的比例应该是高于铸造的。
至于冲焊制动器,也容易变形。原因一般有二:超载制动;热处理不好制动发热变形。
个人妄论,望各位指导。。。。

网友:
[谢谢,目前客车后桥用冲焊的多些,载货车用的少一些,铸钢桥壳可能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2011-03-07):
焊接的优势明显,铸造桥的半轴管比较薄弱,容易断裂

网友:
1:13吨以上的后桥,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有重汽的斯太尔桥,一汽的457桥,458桥,二汽的460桥,460的轮边桥;其中斯太尔桥和460轮边桥都是二级减速桥,降速增扭,桥可以设计的比小,通过型好;这两种桥中斯太尔是铸造桥壳,我听说陕汽汉德采用的是斯太尔冲焊桥壳,而460轮边桥是冲焊桥壳。

2:STR(以下用STR代替斯太尔)桥是铸造桥壳,半轴套管压入桥壳内;整体铸造的桥壳刚性好,加工方便,可以在应力集中的地方有针对行的设计加厚桥壳,增加强度。460轮边是焊接桥壳,14MM钢板热冲压成型焊接加工,半轴套管内置衬环焊接在桥壳两端,焊接融深如果达不到,或者焊缝宽度不够,是容易从这里断开的。而且焊接材料组织不均匀,有应力集中,因为焊接的原因,工艺比较复杂,焊接变形会影响桥壳两端半轴套管的同轴度,这个变形是校正不过来的,所谓的校正就是骗人的东西。

3:长远考虑,整体铸造桥壳会比较有前途。但是,从使用的角度看,综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我要说各有优势,为什么呢?

4:STR桥的二级减速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而且,由于是二级减速,每个级别的零件分摊的扭矩小,有足够的使用例子证明STR的故障率小,维修成本低。但是,STR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二级减速,虽然提供了足够的扭矩,但是牺牲的是汽车的速度,同样的使用情况下,STR的油耗要远高于使用传统单级减速的汽车。所以,STR在跑短途,重载上是有优势的,也就是说STR适合工程用车,拉土方!!!

5:同样是13吨的桥的460轮边用焊接桥壳,优点和上面一样,缺点却更多些,因为桥壳上下推力杆支座焊接的部位容易断开,维修起来非常麻烦,焊接后,会变形,重新装配非常费劲。所以,在工地上,路况差,交变载荷大,冲击载荷也大,460打不过STR。据我所知,460的轮边桥一直在做改进,可以看出,还是有一定缺陷的。

6:作为13吨的单级减速桥,他的优点是加速快,马力足,焊接桥壳80年代公司是采用的日产柴的技术,最早就是153桥,但是,很可惜,我们国家从钢板的原材料成分和热处理上就达不到日本的技术,所以为了达到设计要求,我们加厚了钢板的厚度,在后盖上也加厚了钢板辅助承载。最新的涨形桥壳,其实也是需要切割焊接的,在一根圆钢管上切一个口子,然后用液压模具张开钢管,与冲焊巧合比较少了4到直焊边,但是加强圈,后盖,半轴套管一样要焊接在桥壳上,最早是山东烟台有家厂,好像是万寿什么桥厂做,最后一汽的人去了,然后一汽开始要做,最近东风公司也要做,涨形桥壳在材料的利用率上是要远高于冲焊桥壳,其他的优势还不好说。

7:另一方面,国外的发展经验没什么可借鉴的地方,因为国外路况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没有超载等现象,所以,奔驰,沃尔沃,雷诺等汽车大公司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商用车上,大吨位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目标。平稳性,舒适性等才是他们要考虑的。

一家之言,感慨而发,我们要做的还很多,中国的情况很复杂,什么最适合要由市场来决定,5年规划都太长,3年足矣,呵呵,以上是我与老同事,老前辈瞎聊而已,见笑了。我工作的地方不是国企,以上的桥除了STR我们都做,从零部件到整桥装配,老前辈是老三届的西安交大的老毕业生,毕业后再西安的阎良一家做X光机得厂工作,80年代到了东风公司,做了一辈子车桥,他笑称我们公司是刚达到二战后苏联的水平,哈哈哈哈,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过如此!

网友:
太有用了,以后我就可能去做车桥

网友:
接着补充几点,铸造桥壳还有个很大的缺陷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STR的桥壳不是铸铁桥壳,而是铸钢桥壳,我看了很多的桥壳三包件,真的从半轴套管出问题的比例不是很高,即使象我们这样的小厂,每种桥壳要做台架试验的,刚刚做完的457单后桥疲劳台架达到了80万次,两端的半轴套管同轴度依然很好,而静刚度试验,是要用汽车载荷的2-3倍力量突然冲击桥壳,看桥壳的变形量。
很多桥壳从钢板弹簧座处断开,漏油,焊接处撕裂等等质量问题,如果深入分析,涉及到了很多基础问题,原材料,焊接技术,热处理,加工能力等很多问题。
象大一些的公司,比如一汽,陕汽,他们的桥壳工艺是焊接完了半轴套管,后盖,加强圈,气室支架固定座等一系列零件热加工完后,在冷加工,这样避免了焊接变形,而象我们公司和东风公司的工艺则是半轴套管是成品焊接在桥壳上,很难保证两边半轴套管孔系相对桥壳中心轴线的位置度,装是能装,单检查起来问题很多,但是这样的工艺能节省很多设备的投入,不过听说东风公司马上要上新的涨形桥壳,工艺也改了,他们已经不差钱了,但是我们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