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外圆车刀---请教

楼主(2008-06-27):
这是普通的淬火钢材料刀柄。由于使用时粗心大意,在刀片已经缺损的情况下连续切削,造成刀柄的大面积磨损。怎么补救,简单一点的方法,请教

网友:
直接报废,想都不用想的问题,这把是SVJCR 1212F11车刀,国产名牌也就百儿八十一把而已,东莞深圳做的就更便宜了.还有随便告诉你,刀柄是绝对没有淬火了,在HRC硬度计上打都打不起硬度的,大不了调质了

引用 楼主:
这是普通的淬火钢材料刀柄。由于使用时粗心大意,在刀片已经缺损的情况下连续切削,造成刀柄的大面积磨损。怎么补救,简单一点的方法,请教

网友A:
可以返修!国内的好像没有。在日文版的MISUMI刀具手册上就有这样的服务,包括断刀柄焊接等服务都有,每次要好几千日元,不过针对日本国内。上海MISUMI我询问过,这样的服务没有推出。 呵呵,大家都来修旧的,新的没人买了!

网友:
老大,修的是几千块一把的硬质合金刀柄,一撞断了就惨了,这些SVJCR才几十快一把,几千日元你知道折合人民币多少银子

引用 网友A:
可以返修!国内的好像没有。在日文版的MISUMI刀具手册上就有这样的服务,包括断刀柄焊接等服务都有,每次要好几千日元,不过针对日本国内。上海MISUMI我询问过,这样的服务没有推出。 呵呵,大家都来修旧的,新的 ...

网友B:
想省钱?
你的工资多少钱一分钟?你在这上面花的钱可能比买一把还贵。哈哈

网友:
楼主连刀杆都不舍得,这个规格的VCMT或者VCGT刀片价格特别贵的哦,两片刀片就够买一把车刀杆了,这些35度刀片我们一般用到前角积屑,没有任何崩损就换下来了,估计到了你们手还可以当新的用.

引用 网友B:
想省钱?
你的工资多少钱一分钟?你在这上面花的钱可能比买一把还贵。哈哈

楼主:
这个问题只是做一下探讨

我们也是直接报废,但是就从知识的角度讲,补救的办法肯定是有的,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就算是补救一把刀比买一把新刀要贵也要尝试一下。
回头我把这把刀的标号发上来,一块玩玩。

网友:
唯一补救的方法就是做好你的刀具库存管理,保证所有常用刀具在随时损坏后立即有新的补充,这就是补救的办法!

    修复这把刀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任何情况下都没意义的。要想也想想以后加工中用什么手段,如何有效避免撞机,减少停机时间,避免机床损坏失去精度!

    我每次撞机之后,都思考如何避免下次有同样情况发生,至于已经发生造成的损失,从来都不会从刀具损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心痛也心痛也一下我的机床,我一台机车床主轴跳动精度0.002的,严重撞机之后变成0.04了,后来更换所有主要部件之后修复成了0.005,还是让我心痛了很久很久。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直接报废,但是就从知识的角度讲,补救的办法肯定是有的,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就算是补救一把刀比买一把新刀要贵也要尝试一下。
回头我把这把刀的标号发上来,一块玩玩。

网友:
严重同意追风的看法!

楼主:
传说很有深度

有时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很小但是却能看到很大的隐含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积极主动,就算是方向错了,转一圈回来还是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本。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
你也别客气,要做到我所说的也很不容易的,我随时将刀具仓库摆个门面,就可以在一个小地方开家规模不小的刀具、机床附件商店了。

引用 楼主:
有时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很小但是却能看到很大的隐含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积极主动,就算是方向错了,转一圈回来还是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本。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2009-10-24):
都用机加刀了  我们还在焊接刀上徘徊呢

网友:
追风是个有钱人…………哈哈

网友:
追风是会算账的有钱人。
刀具的成本不仅是单方面的使用成本,更要考虑使用的寿命和稳定性带来的效益。
发生问题不仅是刀具的选型、刀具使用参数的选择合理性,还是加工工艺合理性的表现。
从换下的刀片可以看见一个企业对工艺、成本、、质量、管理的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