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格的粘结材料造成灯管使用寿命大大下降---请教

楼主(2008-06-27):
这是我公司车床的照明灯具。象这样的灯管好一点的有什么牌子的。在普通的店面买的灯具不能满足数控机床的长时间照明需要。造成灯管尾部融化。白光变成了黄光是什么原理?起辉器接触良好,电压等都没有改变就是尾部融化了一个洞,灯管体不露气,照明效果下降很多。

网友:
白光变成黄光
可能是因为灯管里面的发光物质成分发生改变了

楼主: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开始我怀疑是电压不太稳定,造成的发光气体激发不足。互换过后,我觉得有可能是灯管的发光气体泄露,造成的光的强度降低。

网友A:
与散热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散热有关

能说的再仔细一点吗,很期待。不知道照片中的女孩是不是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她你还是自己看我的文章吧~~~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她是不会给你答案的

楼主:
照片里的女孩叫婉君还未毕业。
梨梨是另外的一个女孩。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象这样的灯管在什么地方有卖的。大概的价钱是多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