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研A90油泵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8-06-27):
泵顶上面有油阀, 有一个电子盒, 还有角度传感器, 需要给那个电子盒什么信号啊? 多少电压? 电流? 如果接上38V的比例电流控制可以吗? 有没有简图可以看呢?
谢谢!!

楼主:
顶一下先

自己顶一下先, 沉下去了....

网友:
找样本看,首先明白什么变量原理,其次就是他的放大器规格和电磁铁规格。

网友:
找本油研样本看看,楼主如果没有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