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 1.2米规格的游标卡尺?

楼主(2008-06-27):
请教:有无 1.2米规格的游标卡尺?
: Y3 R8 R3 O7 {9 X    厂里最大的卡尺就是 1米的,问了好些供应商和厂家,都说大于 1米的就只有1.5 米的,特别是见了1.5米卡尺的实物,感觉太大了,使用很不方便,因为我需要测量的最大值才1.1~1.15米。

网友:
尽量靠加工工艺保证,可以自己做个测量治具。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卷尺

楼主:
±0.09的公差。

网友:
常见的都只有1米的和1米5的卡尺!1米2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应该要订做才行吧

网友:
可以花比1米5多的钱订制非标1米2的

网友:
干脆把1.5米的线切割去掉0.2米

网友(2008-07-28):
做个测量治具比定制卡尺便宜多了。

网友:
我们有1.5米的卡尺,重量2公斤!

网友:
我们有1.5米的卡尺,重量2公斤!有兴趣找我!

网友:
自己改一把,就用1米的改。

网友:
做一专用检具更经济、方便。

网友:
小爱提醒了我。4年前加工一横梁,长约2米多。原因是外单位的数控床子坏了,由于总长有公差要求,做不了了。找到了我们单位。我用钢管作了一个专用检具,一头装百分表,一头是固定钢球。用千分尺的定长杆接起来对好表。在T611上完成了加工及检验,尺寸控制很好。

网友A:
按楼上说的!线切割把1.5米卡尺割掉0.2米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说的!线切割把1.5米卡尺割掉0.2米就好啦!!!!!

定做厂家也这样做给你。

网友:
我见过最大的内孔检验尺 可以检测到12米

网友:
我们用的1mm的。
.

网友B:
看看照片,我们的超轻大卡尺,德阳二重定了我们一个4米的,4公斤重,运费基本比卡尺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照片,我们的超轻大卡尺,德阳二重定了我们一个4米的,4公斤重,运费基本比卡尺都贵了!

好东西 啊。还是镀钛的量面。瑞士的东西价格吓的死人。

网友:
南京艾志机械有简易的卡尺卖。

网友:
一分价一分货啊!呵呵!看见客户使用两三米的卡尺使用的时候两个人抬着,很费劲!这个我们卖的还不错,交货期也比较快6周左右!

网友:
我也忍不住了,我四周

网友(2008-10-19):
前几天刚做了一把1。2的   我是 计量所的

网友(2008-11-19):
俺们可以做1.5米的

网友:
我也用过一米五的卡尺,太沉了!

网友:
我们单位还有3米的呢,好重的

网友:
重量和价钱成反比关系啊!

网友:
自制量具吧,1.5米的卡尺要两人抬着操作

网友:
用过1米的游标卡尺,很不方便,量的时候比较麻烦,最好有3个人。

网友:
这么长的卡尺,不是要几人扛着用?多不方便。

如果可以,做些专用的检具可能更好些。

网友:
游标卡尺能读到0.09吗?
做一个大行的通止规如何?——一个重5公斤

网友:
正负0.09的公差在卡尺上还是可以读出来的,不过制一个专用的检具比定做一把1.2米的卡尺还是更实惠一些

网友:
在1米的卡尺下加一0。2米的标准量块就OKK啦

网友:
没看到有1.2M的卡尺!

网友(2008-12-19):
我们厂还有1.5m的千分尺呢,好大,要俩人一起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