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车床要改成铣床可以吗

楼主(2008-06-28):
各位大侠小的想用车床该成铣床铣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面有什么好办法啊
       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的想用车床该成铣床铣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面有什么好办法啊
       谢谢!

可以的,垂直装一块拖板就行,在淘宝上有卖的,270多,

网友:
可以改装的,

网友:
在中滑板上加装一个L型板,将卡盘或专用夹具安装在L板上可实现楼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