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PVC切割,请报个价

楼主(2008-06-28):
20mmPVC,切割路径总长1.7米.切缝0.68mm公差+-0.5mm请报个价!

网友:
要切割是很容易, 问题是你要的尺寸是多少 ?mm x ?mm, 有没有 .dwg 或者.dxf 文件, 如果只用 .jpg 的话, 我是可以用影象跟踪出图形, 不过最少你要给一个尺寸我, 我才能依照比例放大到真实工件的尺寸。  还有就是你要求的切缝0.68mm, 那我就要用 0.5mm的混沙管, 速度会比标准的 0.7mm水刀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