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outcad图形转化成Mastercam-X图形后为什么在绘图区看不到图象呢

楼主(2008-06-28):
如题.OUTCAD类型图象已经成功转换成Mastercam-X保存类型了,但打开Mastercam-X后,找不到图形,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是不是要全部显示才有,
转换前最好都放在原点位置,同时炸开所有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全部显示才有,
转换前最好都放在原点位置,同时炸开所有线条

看不懂,不懂如何操作,请详解

网友:
Mastercam好久没用了,具体怎么弄也不记得了

CAD图形中如果你定义了块或别的什么,转换格式前先炸开。然后最好把图形移动到0,0,0点。这样你在其他软件中打开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另外转化格式时采用DXF格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用DXF和另外的DWG的格式,应该是可以的,我转过一个图是2008的,高配版本
一般建议你把CAD设置保存在2004及以下的低级版本,都可以的
转换前取消隐藏属性,和消影属性等,
还有MASTERCAM的转换设置里有规定的,你选择一下.有关联性和非关联的区别
不多说了,东西太多说不玩
你用官方的默认格式,用我说的2个格式,肯定有一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