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了CNC 加工中心后,还需要配那些东西?

楼主(2008-06-28):
我们最近准备购买加工中心一台,不知还需配那些东西才能干活?
请问:
1.    对刀器是否一定要买?原因是加工的工件比较简单但批量大,是否可以直接在工件上对刀或是在夹具上对刀呢?
2.    还是采用调刀仪?
3.    我们加工为高速加工,大约一万转,刀柄应采用何种刀柄,可否推荐几个好一点的牌子;
4.    动态精度如何检查验收呢?可否有简单的办法?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哦?

网友A:
回答问题

买一台加工中心
1、主轴转速你最好选择12000RPM,各进给轴的线速度,加速度都要合理选择
2、根据加工的工件尺寸,选择各轴的行程大小
3、根据加工内容,铸铁还铝件,考虑机床的刚性
3、根据加工内容选择刀库的容量
4、刀柄可以选择HSK或BT的
5、还是选择对刀仪比较好
6、试切NAS件
7、机床的精度包括静态精度和动态精度,你所指的动态精度又包括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一般使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检测。

网友:
刀具选用要有动平衡设计的,否则,安全系数就很低很低了。

网友:
1.立加还是卧加
2.高速加工,铝件为主考虑18000rpm电主轴100nm左右就好,铸铁和钢件 12000rpm 扭矩300nm以上
3.优先考虑hsk主轴椎柄,高速加工精度和稳定有优势。考虑价格因素可以选择bt柄。
4.对刀仪必须要
5.刀具选择要做过动平衡的。
6.根据工件和通用性选择工作台大小行程。
7.精度可以通过加工标准试件和要求工件以及特别仪器来验收

网友:
刀具不必担心

因为生产刀具厂商会考虑到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们鼎立相助,我们定了一台HASS 的VF-4的立式加工中心,20 把刀的伞式刀库,15000转,用来加工铝合金材料的

网友:
哈斯的机床价格很便宜,和国产没有很大区别.

网友(2016-08-09):
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加工中心
1、主轴转速你最好选择12000RPM,各进给轴的线速度,加速度都要合理选择
2、根据加工的工 ...

讲的太全面了,激光干涉仪比较权威的是雷尼绍,发现精度不好,你还要会自己调啊

网友:
精度不高 对刀仪可以不买,1万不算高速吧,很普通的一个参数,BT的刀柄就行了,一般2万以上的采用HSK的比较多
刀柄买个国产的就行了,如果买的床子比较好可以买台湾,韩国,甚至小日本和欧洲的的刀柄,毕竟好马配好鞍嘛,
小日本的刀柄我接触多的是;圣和 大昭和 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