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和3.0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28):
我现在在学2.0的,但我刚装了个3.0的,之后我发现3.0的制造——模具型腔和2.0的操作是不同的。请问大家2.0和3.0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还有大家现在都用哪个版本?

网友:
哈哈,我从2.0直接跨越到4.0了
没经过3.0的过渡哦,还是上4.0吧
我看软件介绍说,4.0的模具设计功能增强了
具体强在哪方面没玩过,因为不是这行的。
强烈建议直接上4.0,哈哈~~~
补充一句:PROE从2001到4.0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不会吧!因为学校是用2.0的,所以我不能说用就用的

网友:
自己装一个不就结了吗

网友(2008-08-12):
在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感觉2.0在功能上有超过3.0的长处,比如钣金方面就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