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电机的轴瓦电化学腐蚀是怎样形成的?如何预防?

楼主(2008-06-28):
我厂有一台1000KW的轴瓦式电机,闲置多年后想利用起来,但打开剖分式轴瓦后发现在下瓦的巴氏合金的表面轴向水平面上有两道很明显的被腐蚀的槽,其深度约0.2mm,居说是电化学腐蚀形成的。

请问是怎样形成的?如何预防?谢谢!

网友:
如果轴承内进了水就有能出现电化学腐蚀。两种金属的电位不一样在有电解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微电流,电位高的金属就会腐蚀。

楼主:
先谢楼上的回复!请能否再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空气很干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属材料与电解质溶液接触 , 通过电极反应产生的腐蚀。电化学腐蚀反应是一种氧化还原反应。在反应中,金属失去电子而被氧化,其反应过程称为阳极反应过程,反应产物是进入介质中的金属离子或覆盖在金属表面上的金属氧化物(或金属难溶盐);介质中的物质从金属表面获得电子而被还原,其反应过程称为阴极反应过程。在阴极反应过程中,获得电子而被还原的物质习惯上称为去极化剂。

在均匀腐蚀时,金属表面上各处进行阳极反应和阴极反应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别,进行两种反应的表面位置不断地随机变动。如果金属表面有某些区域主要进行阳极反应,其余表面区域主要进行阴极反应,则称前者为阳极区,后者为阴极区,阳极区和阴极区组成了腐蚀电池。直接造成金属材料破坏的是阳极反应,故常采用外接电源或用导线将被保护金属与另一块电极电位较低的金属相联接,以使腐蚀发生在电位较低的金属上。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懂,这是网上找的资料希望用的上。明天我问问我们科长,他是个电机高手

网友:
听说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与轴承箱绝缘不好,也会引起电腐蚀,轻微的是瓦的内表面有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