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心泵汽蚀余量与吸入扬程是否同一参数?有无区别?

楼主(2008-06-28):
我们单位有人对离心泵汽蚀余量与最大允许吸入扬程两个技术参数的解释说法不一,我想证实一下。谢谢!

网友:
两者不一样的,但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讲,汽蚀余量数值越小,泵的吸入性能就越好,允许的吸上高度也就越大了,吸入扬程也就可以大些了。

网友:
离心泵产品标准标注以汽蚀余量为准,设计是使用最大允许吸入高度,因为在流程中还有吸口过滤器及阀门等附加阻力,说是两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也行,关键是要记住概念,在什么场合使哪个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汽蚀余量数值越小,泵的吸入性能就越好”还是有些吃不准,还得查证。

网友:
2楼所说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