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现有许多泵全是机械密封,动静环接触面破裂---请教

楼主(2008-06-28):
我公司现有许多,所用密封全是机械密封,机封损坏也频繁,经常换较浪费资源,求解决方案, 现主要反映的是动静环接触面破裂.

网友:
不知你输送的介质是什么?温度多少?转速高否?
先粗略的判断一下:
1、没有装好 动环和静环同心度偏差;
2、介质流动不均,有抽空汽蚀现像;
3、弹簧质量不好,有断裂;
4、介质有颗粒,在泵体内出现瞬间异常变化时密封面夹带颗粒;
我们厂绝大多数用填料密封,几乎没有机械密封。没有经验,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机械密封栏目开通,请大家支持。请高手们出场!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用机械密封的泵在开机前应确保介质充满泵腔,起到润滑的冷却作用。
2.初始装配,机封压盖不要过紧,并事先应确认弹簧质量(机封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
3.机封的材质必须与介质吻合(相同的泵可能装不同材质的机封),因机封材质不对造成的损坏比比皆是。
4.介质中有颗粒是机封的一大劲敌,如果输送的是有颗粒介质则选泵应谨慎。

网友:
你最好把机封的型号(或形式)、使用介质情况讲一下以便作出具体有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
是不是压缩量太大,造成干磨呀。如果安装偏心的话,也有可能造成静环破裂。最好详细说明,才能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使用集装式机封,并注意保持机封密封面有足够的润滑液和冷却液,同时对有含固的情况采用特殊机封

网友:
注意保持机封密封面有足够的润滑液和冷却液,同时对有含固的情况采用特殊机封,压缩量太大

网友:
机封比压太强了,造成干磨破裂。是否动静环密封圈损坏?调整机封压比

网友(2008-09-04):
我觉得这应该是装配时出问题了吧,这东西我们公司用得也是挺多的,装配时在动环与静环的接触面抹少量黄油,避免碰撞,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其实如果是经常的动静环断裂的话.可以把动静环的材质更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是经常的动静环断裂的话.可以把动静环的材质更换一下..

我同意张兄的意见,我平时接触的机械密封很多,但很少出现动静环破裂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不外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械密封选型不对(密封面材质、冲洗方式等)。
2、弹簧比压和端面比压过大。
3、机封冷却、润滑不佳。
4、有颗粒物进入密封面。
5、联轴器对中不佳,振动过大。
6、轴承窜动量过大。
7、安装质量。

网友(2008-12-09):
就一句话,大力多大,用的是平衡性密封还是非平衡型,端面材质是什么/

网友(2023-07-09):
原因很多,但是2各环破裂,还是很严重

网友(2023-08-28):
造成动静环面破裂的原因很多,总体归类为两个原因:1.安装问题:机封选型不符合工作介质要求导致材质容易破损;机封选型不符合工况瞬时启动扭矩过大造成机封动静环面破裂;弹簧压缩量太大造成弹簧比压与端面比压太大;机封没有合适的冷却冲洗润滑方案,导致动静环磨损过度;工作介质发生改变造成颗粒物进入动静环端面;联轴器与电机轴泵轴安装对中不好,导致机封动静环面同心度不好造成摩擦面破裂;深沟球轴承63系列轴向窜动量过大,导致摩擦面瞬时冲击过大造成;其他安装如两轴安装未对齐等原因;2.使用问题:泵启动前泵腔没有充满工作介质或者润滑油造成干磨运行导致破损;长期停用突然启动导致瞬时扭矩过大造成破损;使用过程中冲洗液体流速过低导致冷却效果不佳造成破损等,如有机械密封方面任何问题,欢迎垂询:衣伞伞酒舞衣巴伞留伞衣(威信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