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肯焊机---请教

楼主(2008-06-29):
各位同仁,小弟现有个关于林肯焊机的问题想请教下各位,我司一台DC-1500的林肯焊机,在焊接时,按下启动按钮,焊丝自动往上。手动时,送丝上下正常!还想请问各位有没有关于这个焊机的说明书和图纸!谢谢!DC-1000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2009-02-12):
首先我想问你林肯主机控制箱的型号是NA-3 还是NA-5
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送丝机机头与外部绝缘损坏
2)正极线与工件短路
3)控制箱保险坏
4)控制箱逻辑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