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铁中的隔磁环和导套这两种不同的材料是如何“粘”上的?---请教

楼主(2008-06-29):
1、比例电磁铁中隔磁环隔磁环一般是用的什么材料,有什么好处?
2、隔磁环和导套两种材料能“粘”在一起是如何加工的,具体的加工工艺有谁知道吗?望详解,谢谢!

网友(2012-03-04):
网友说:隔磁环的作用是避免“磁短路”,就是减小了磁通以便铁心好放开,此环主要用于交流电磁铁
焊接方法为“摩擦焊”
就查到这么点

网友(2018-04-20):
比例阀虽然用的不少,但是这个确实不知道,安阳电磁铁搞得很多,有没有坛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