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渐开线---请教

楼主(2008-06-29):
用什么软件能只输入参数就能将齿轮齿形画出?

网友:
试试这个

试一下这个

网友:
就三个工作,具体怎么操作的不会,请教.....

网友:
打开你的CAD,选择工具→加载应用程序→选则这三个文件,加载完成,确定。然后输入1或2,根据提示输入就可以了。一个是外齿轮,一个是内齿轮。

楼主:
先谢谢了,下载试一下

楼主:
CAD2006机械版

我用的是CAD2006机械版,怎么添加?

网友(2008-11-14):
2楼提供的论坛里早有了!大家收索收索就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