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对焊接性影响大不大

楼主(2008-06-29):
如题
望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碳钢来说,含碳量越低,塑性越好。
材料塑性越好,焊接性能越好。

45钢;不调质、调质后
的焊接性能哪个好?
我认为是不调质过材料的焊接性能好。

网友:
由于碳钢的淬透性低,用碳钢调质处理还不如用碳钢正火处理更经济些,特别是对大尺寸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