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olidworks做钣金展开

楼主(2008-06-29):
用SOLIDWORKS做复杂钣金展开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先做出成品再展啊, 不过做的时候要用钣金模块做,那样有问题做完一个步骤就会有提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展开到平板形式经常出错
可以插入一个展开折弯特征
再插入一个折叠折弯特征。
来回推动滑杆就可以观察展开和不展开的情况了

网友:
用钣金模块做,能做出来的肯定能展开(成型工具特征除外)!
如果要将现有的薄壳零件展开,只需要添加必要的切口与折弯就可以展开!
因此,做零件的展开图可以用钣金模块也可以用其他特征模块做,建议用钣金模块做,比较符合制造的工艺。

网友(2011-11-29):
用钣金模块做,能做出来的肯定能展开(成型工具特征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