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会改FAUNC OT英文版改日文版

楼主(2008-06-29):
哪个会改FAUNC     OT英文版改日文版

网友:
这个要替换字库吧,就像以前买水货手机一样。

要不然就整个操作系统都替换掉。

楼主:
FAUNC OT英文版改日文版

怎么换字库

网友:
中文不用!用什么日文!

网友:
看看参数里面有没有,忘了是3124还是什么号了,就是修改系统语言的,找个参数书看看好了。不过绝大多数的只有英语和日语,法德意西班牙中文只是个可选项,不见得每个都有的。日本原装过来的有的索性连英语都免了。换字库这样的我建议还是不要自己动手,要不以后维修有问题的。

网友A(2008-07-30):
参数23如果是00000000英文显示,改为00000001为日文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23如果是00000000英文显示,改为00000001为日文显示。

非常专业啊!00000100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