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工业炉(如电炉、转炉等)的小修及大修工艺---请教

楼主(2008-06-29):
哪位大侠在钢厂从事工业炉维护,请教一下常用工业炉(如电炉、转炉等)的小修及大修工艺。

谢谢!

网友:
什么类型的炉子,是推钢的?是步进的,是单蓄热的?还是双蓄热的?要讨论什么问题,把问题列出来,就可以讨论,可以讨论细节问题,

楼主:
老大,你说的是加热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