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三轴数控改装用什么系统好?

楼主(2008-06-30):
机床三轴数控改装用什么系统好,重庆地区求助!

网友A:
是你自己装呢还是只是询问一下那个好呢。要看你干什么用的。有多少预算在里面。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我是重庆的,你改什么机床呢?有什么要求呢?是步进还是伺服驱动?

网友:
我改造过数控铣,我们可交流下QQ8241462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重庆的,你改什么机床呢?有什么要求呢?是步进还是伺服驱动?

    伺服的吧,你平常改装都用的些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装呢还是只是询问一下那个好呢。要看你干什么用的。有多少预算在里面。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是自己装才问的。预算三万左右吧,只求稳定就行了。

网友:
有华中的,广数的系统都马马虎虎

网友:
考虑华中数控的不?
在重庆地区有办事处的,
请联系QQ:240019721

网友:
3W块推荐用宝元的,性价比都可以.